fu-50在晚上不开灯情况下看见屏微红

楼主(2019-12-17):
fu-50在晚上不开灯情况下看见屏微红,要开机听一会儿才红,需要降低屏流吗?有的人说这种状态才好听!从阴极到屏极电压才360伏,电流90毫安,奇怪?火星计划2009说fu50怎么做也不好听,我感觉凑合吧!比上海电视九厂出的声达晶体管功放声音发闷,低音肉没力量,高音纤细到是不错!

网友A:
好不好听,满不满意自己说了算!
自己diy的东西不必太在意!我觉得重要的是,尽最大可能调整到自己满意至再无可调才更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听,满不满意自己说了算!
自己diy的东西不必太在意!我觉得重要的是,尽最大可能调整到自己满意至 ...

那?红屏呢!

网友B:
我做过这管子,屏耗调到30多V,也是有轻微的屏红。不过据说这个管子的屏极跟一般管子的屏极相比材料上有区别,允许稍微屏红。反正管子不贵,可以试试这种状态能工作多久。

网友C:
阴极电阻用1K试试,我是用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这管子,屏耗调到30多V,也是有轻微的屏红。不过据说这个管子的屏极跟一般管子的屏极相比材料上有区 ...

谢谢老师来回复,管子的疑虑解决了,我那个小高压高频变压器有点热!说明一下,高压电用的逆变电源板。还有就是想听听火星计划的机子,我猜他是个高手,他喜欢用直热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极电阻用1K试试,我是用1K。

我那个电阻能调,记得是6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极电阻用1K试试,我是用1K。

你的屏流多少?屏耗小了音质怎么样?

网友B:
30多w.上边回复字母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多w.上边回复字母打错了

没事,我能猜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屏流多少?屏耗小了音质怎么样?

没测,我根据音箱听音调的,我放全频3寸半,原先是用820欧后来改大了,改大后发热量少了,声音也没什么特别,反正楼层也不可能开太大音量,你说低音不好应该是输出牛问题吧?或者前面推动管也有很大区别,继续折腾折腾!我的推推挽做了几年了,直到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才调试出自己最喜欢的声音,之前不能说声音不好,就是前几天一个晚上开机听到晚上十点多声音忽然很好听,声场很宽,尾音特别多,我马上拿声万用表测量一下市电电压,哗!240V,于是想出办法了,原来我的电源牛接在230V端口,第二天马上改接220V抽头,好声就是这样出来了。平时电压正常晚上电压高了,加上我接230V抽头所以电压低了,改变声音来自灯丝电压还是前面的倒相和推动管的电压呢!我还沒测量,所以不能下结论。

网友A:
看过《音响中国》昆明丁步诚大侠的帖子,他做的FU50推挽,通过降低灯丝电压,声音有不小的改变,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看看!

网友:
我原先做的fu50也和你这差不多,基本没问题屏耗才30多瓦,记得fu50是40w,不超过就行。

楼主:
谢谢了坛友们,我爱你们

网友D:
据说FU50≈300B!

网友E:
FU-50三极接法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FU50≈300B!

有人说300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稳压

网友:
物尽其用就好,别听那些瞎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来回复,管子的疑虑解决了,我那个小高压高频变压器有点热!说明一下,高压电用的逆变电源板。还 ...

类似于FU50、FU19这样的喷锆阳极,稍微有点点小红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50三极接法曲线;

白版,这两个曲线图怎么不一样呢?三极接法有两种吗?在上个电路图我对照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于FU50、FU19这样的喷锆阳极,稍微有点点小红没事。

小红没事就好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来回复,管子的疑虑解决了,我那个小高压高频变压器有点热!说明一下,高压电用的逆变电源板。还 ...

想听听火星计划的机子到某鱼上搜索〈火星计划2011〉。那有他多款机子的试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白版,这两个曲线图怎么不一样呢?三极接法有两种吗?在上个电路图我对照一下吧

当然不一样 仔细看图右上角的说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听听火星计划的机子到某鱼上搜索〈火星计划2011〉。那有他多款机子的试音

哦哦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不一样 仔细看图右上角的说明就知道了

看不懂啊,说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音响中国》昆明丁步诚大侠的帖子,他做的FU50推挽,通过降低灯丝电压,声音有不小的改变,感兴趣的话 ...

给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