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毫欧表的问题?

楼主(2019-12-17):
小毫欧表的问题?按电路图也自制了一个小毫欧表,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开机——显示1——短接归零,测7.1K的电阻显示071,测10K的电阻显示010,我想要测1欧或零点几欧的电阻现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欧姆以上应该显示溢出的1才对吧。毫欧表最大能测2000毫欧。
电路图貌似不对啊。

也就是说正常的么?坛里有人做可以最高测2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找原图看看,测电阻需要+5V通过一个电阻给Vref+,Vref-,Vin+,Vin-一个通路,而Vref+-之间保持接近1 ...

坛里的朋友做的都能测1欧以内的电阻,我的能测几K的

我的困扰就是这,差哪呢

我的困扰就是这,差哪呢

网友:
检查那个1Ω的基准电阻,是不是阻值不对

网友:
你的图正如6楼的朋友所说有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正常的么?坛里有人做可以最高测2欧的

桃花園壇友的文字你有再看嗎? 你線路圖是錯的!!

正確電路看壇裡這個文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08418

网友:
矿坛曾经的帖子,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