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喇叭 6P1 6P14的小单端推得吃力吗?

楼主(2019-12-17):
这种参数的喇叭  6P1 6P14的小单端推得吃力吗?

网友:
主要看灵敏度 90db已经足够了

网友:
好推。有96db。推挽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90DB的

灵敏度是指加上额定功率为1W的电信号、距离扬声器轴方向1m处所产生的声压级

6P1 6P14的小单端推得吃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6P1 6P14的小单端推得吃力吗?

不会吃力 看机器的输出功率 这种单端也就三四瓦 90db就适合配这种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吃力 看机器的输出功率 这种单端也就三四瓦 90db就适合配这种机机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