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插耳机的电子表收音表

楼主(2019-12-17):
大概我上二年级时,就是90年我班有一同学,戴一块电子表收音机,不像网上那种要插耳机听的,而是外放的,刚才网上翻到这种收音表的遗体

网友:
90年就有这么小的收音机了!声音怎样?是不是可接收AM、FM?

网友:
插耳机的俺也见过,这个特别。

楼主:
只能听am,声音相当于智能手机的外放

网友:
三洋收音机不错, 做收音机起家的。

网友:
很好,涨见识啦。

楼主:
闲鱼上花了28块钱买了四支收音表,就是要插耳机的那种,现在还在路上没邮到呢,开心

楼主:
28块钱买了4个,就一个是好的

楼主:
一共买了四个,虽说是库存,但是都受潮了,里面的电路版都生铜绿了,肯定有三块表不可能显示了,有一块表能正在走,但是插上耳机收听也是接触不良,估计插座受潮锈了。不过那三块表有能拆的零件。比如最有价值的是微型130pf的小可变电容,表里有和小米粒大小的灯泡,磁棒没多少用,一是不缺,二是这种小磁棒只能用在7642这种机型上,还有收音电路也没价值,采用和7642一样的s414做高放检波,还有个黑点的电路做低放,就这些了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那时一个小小收音机支撑了多大的产业链,现在都被手机干掉了。

楼主:
这支用7642和两个9014做的收音笔,采用调感选台,我想用收音表里的磁棒和小可变电容,加上收音笔里的那种电路,放到蓝牙耳里,体积也很迷人,而且有耳挂,不容易掉

楼主:
电子表就一块能显示时间,那三块显然受潮电路金属条都锈没了,不可能修复了,卖家手里还有很多,显然库存没有保存好。另外收音表采用的是和7642一样的三槊封三集管型的集成电路,叫做sy414其实就是7642的另一名称,你说的收音笔采用的是s902的ic(像以前音乐贺卡里的黑点儿),这种收音笔原来我也有两个,和徽章收音机是一个厂出的,同厂出的还有一款甲壳虫的收音机直接装在耳机里的耳塞型,收音笔和收音耳塞是调磁棒选台,徽章收音机有一个小可变电容,我发的7642分体原件的收音笔是去年花40块买的,确实没有用ic的那款声大,不过这个厂家也挺真行,分体零件也能整的这么小的机壳机

楼主:
确实,我在郊外用7642的小机器,音质非常好,台贼多,在马路边就不行了,又是电线竿又是机动车全都干扰它,杂音太大了,就是上没有电源的地方值得一试,尤其晚上台密密麻麻的,我在辽宁,下午18点的时侯能搜到天津567相声广播

楼主:
sy414就是7642,当然我之前也没见过,我用的是车库遥控器里的电池,然后拆出八个小电池,装到收音表里小了点。用锡薄纸填充。卖家说这款收音表用的是高阻抗耳机,我只有1500欧的耳塞和800欧耳塞,还有一个350欧的舌簧耳塞,我先用的晶体耳机,发现没声,当时认为晶体耳机是电容器件,通交隔直,我就用800欧的耳塞试了,我不行,mp3用的32欧乘二的耳塞串连用2.5插头试了也不行,最后用助听器200欧耳塞才有点声,只不过有点接触不良,我也和你一样,不修了,看看就好,一是修响了我也不听它,二是手艺不到家,别说修了,拆开装上可能都会更不响了,别看零件很少,电子表这玩艺,螺丝有一个拧的过紧过松都影响显示和按钮和电路板的通电呢,手表有一个能显示时间,甚至好像没受潮我已经很满意了。要是再有迷你便宜的甲壳虫,收音笔,徽章收音机等等,我还会收藏的,但是价钱不能太离谱了,迷你的小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发恢了设计者的聪明才智,这么小的地方,有限且性能不好的元件,制成迷你可爱的微型收音机,在那个时代就是高大上了。

楼主:
表上用的是 ys414三极管型集成电路,但是低频放大用的是软包封集成电路,也没什么玩头,7642一毛钱一个,我买了30个,那种小磁棒7642的小机器还有4个,901系列三集管买了100颗,7052集成电路(不用外围一个零件,简单的和二极管矿石机一样),所以我不缺实验的,就当收藏吧,不过一颗7642做的简单收音机用低阻耳机就行了,和7052用低压1.5伏就行,上个星期天我都实验成功了,那么做收音笔和收音的手表都不在话下了,只有甲壳虫收音机必须用软包封的薄片集成电路,闲鱼上有带微型可变电容的软包封集成电路,要25一个,太贵了,还是决定用蓝牙耳机的壳,和7642,采用调感选台,做一个挂耳收音机

楼主:
卖家说,手表是三洋的,另在电池我拆开有几个漏液的,都让我扔了,我手里有电池。这表太老了,看来当年没有在电路板上刷漆的,不然不会腐的这么厉害了,另在这表调台用的钮是槊料的,不像同样用这款微型电容的耳塞一体收音机用的是金属的,这样就太不结实,也有别人说这款手表不结实

楼主(2020-02-03):
浏览网上有卖收音笔的,一个没有耳机的卖800大洋,今天又有一个卖100块的带耳机带外包装的粉色的,这个价格也是太灵活了,等等看能不能低到50以下再入手。这种收音笔的耳机和笔是配套的,没有耳机不行,绿色的800,粉色的100,当年我要是囤积这个和口罩,呵呵
6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买了四个,虽说是库存,但是都受潮了,里面的电路版都生铜绿了,肯定有三块表不可能显示了,有一块表能 ...

电池漏液所至

网友:
很少见很不错的一款电子表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