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机器的板子

楼主(2019-12-17):
某鱼购得一块板子,有人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吗,卖家只知道是通信机的板子

网友:
这东西 感觉挺老的 真不知道是 什么

网友:
这东西也有一定的年头了,但我也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再从多视角度拍几张照片?前后,左右,上下,里外!

网友:
不要纠结是什么机上的板子,看看有没有你可以用的元件,用不上的都是垃圾,扔了!

网友:
好像有四个变压器,两个电子管电泡,四个电子管整管,一个多触点继电器,一个波段开关,从背后的接线柱子,我想判断它是一台多输入可切换的电子管功放器???

不像通讯用的

网友:
年代久远,零件早已不存在利用价值了。。。

网友:
有4只音频变压器,看能不能做胆机的输出牛,还有2只电子管,带铝罩的,不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70年代的产品,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载波机......................

就是的,我在单位拆了不少,后当垃圾清理了.

网友:
不要纠结,里面可以用的零件拆几个下来,剩下的就丢了。其实你仔细找,也没什么值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