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灯丝绕组 没有中心抽头,可否?

楼主(2019-12-17):
得到几台学生示波器,准备拆一台做收音机。但是该变压器 灯丝绕组 没有中心抽头,是否影响交流声的控制?
还有其他 补救办法?

网友A:
灯丝一端可以接地解决。

楼主:
请各位老师 指点!谢谢。

网友B:
记得看到过一个电路。10K电位器两端分别接灯丝,中间端加12V正电压。

网友C:
接地一定做好,屏蔽干扰也得考虑

网友D:
别人画的 参考一下

网友E:
灯丝绕组中心抽头不是必须的。没有中心头的灯丝变压器比较普遍,用双绞合线接入管座一端接地,尽量靠底台的边走线。

网友:
旁热管子无所谓了可以任意一端接地也可以平衡电阻接地还可以平衡电位器接地

网友F:
灯丝双线绞合一端接地,走线紧挨金属底板,效果立竿见影,试过好多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丝绕组没有中心抽头没关系的,注意一点接地就行了,,如果变压器有屏蔽层也要接地~~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看到过一个电路。10K电位器两端分别接灯丝,中间端加12V正电压。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一定做好,屏蔽干扰也得考虑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画的 参考一下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绕组中心抽头不是必须的。没有中心头的灯丝变压器比较普遍,用双绞合线接入管座一端接地,尽量靠底台的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丝双线绞合一端接地,走线紧挨金属底板,效果立竿见影,试过好多次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一端可以接地解决。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