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SHARP10P-18P,收录,黑白三用机电路图

楼主(2019-12-17):
各位高手,现在有时间了想修复我的夏普SHARP10P-18P,收录,黑白三用机,有光栅无图像,电视机接触的少,希望得到朋友的帮助。

网友:
楼主这东西,80年代的老古董呀!

网友:
缺少信号吧,找一台信号发生器来试机应该可以的。现在模拟信号没有了。

楼主:
谢谢!先看看有问题再请教各位朋友吧

网友A:
为什么这个机器收音部分有单独的度盘 为什么不是切换到收音直接在屏幕上显示频率 按键操作 我有一台彩色的电视收音多用机 屏幕电视状态显示图像其他状态显示时间 频率 状态 插了U盘或者内存卡还可以播放卡里的视频 音乐 录音保存到内存卡 所有显示都在机器的彩色液晶屏上 没有收音度盘 各种操作都用按键 比如搜台 输入频率 频道 波段功能切换 感觉就像一台没有光驱的多功能移动DVD 还有HDMI AV VGA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机器收音部分有单独的度盘 为什么不是切换到收音直接在屏幕上显示频率 按键操作 我有一台彩色的 ...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这个技术。。。。。。

因为什么才使屏幕不能显示除了电视画面以外的画面 文字

网友C(2020-04-28):
SHARP 10P-18P维修手册

SHARP 10P-18P维修手册

SHARP 10P-18P维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ARP 10P-18P维修手册

感谢您分享图纸,我有时间参考研究一下。

楼主(2020-06-01):
万分感谢朋友的图纸,太珍贵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