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最后一级用乙类功放还是甲类功放

楼主(2019-12-18):
不知道电子管收音机最后一级用甲类功放还是乙类功放,像五灯机是不是过去用管子最多的中短波收音机了

网友:
有的人不可理喻,无技术内容的叫板真没意识。上面是回坛友的帖,涉及C类,因涉及放大器失真延伸到D类。如果哪位坛友对D类电子管放大器感兴趣可以用邮箱给传电路。

网友:
普通五灯交流收音机属于国产三级机,国家标准其额定输出功率0.5VA,6P1(少数使用6P14)甲类单端足够,多数情况还需要使用较低的屏极电压。

网友:
        大多数电子管收音机最后一级都是单管应该是属于甲类功放,五灯机不是过去用管子最多的中短波收音机,还有六灯的、七灯的、八灯的、甚至更多灯的,只不过五灯的收音机比较多比较常见。

网友:
搞一台测测工作点 和手册上一比对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绝对是纯甲类啊

网友:
1.单个电子管功率输出,只能工作在甲类。甲乙类和乙类电路,需要两只电子管推挽工作。
2.五灯收音机,具备了完整的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功能。后来生产的六灯收音机,是在五灯收音机的基础上,加了个调谐指示,对收音性能并无帮助。

网友:
你要是用ECH81,EBF89,ECC83,ELL80,EZ80做五灯机。那也可以实现甲乙1类推挽输出。但一般国产电子管五灯机都是6P1甲类单端放大。

网友:
都是甲类,单端功放只能做成类。

网友A:
单管也可以丙类,可能不好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管也可以丙类,可能不好听

丙(C)类放大是射频功率放大,用于发射机。
音频领域采用的丁(D)类放大放大器效率极高(90%左右),在理想情况下可达100%,而相比之下甲乙(AB)类放大器仅能达到78.5%。不过另一方面,开关工作模式也增加了输出信号的失真。但随着MOSFET管的普遍应用这类放大器得以改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丙(C)类放大是射频功率放大,用于发射机。
音频领域采用的丁(D)类放大放大器效率极高(90%左右), ...

丙(C)类放大是射频功率放大,用于发射机。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丙(C)类放大是射频功率放大,用于发射机。
音频领域采用的丁(D)类放大放大器效率极高(90%左右), ...

排斥D类,难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丙(C)类放大是射频功率放大,用于发射机。
音频领域采用的丁(D)类放大放大器效率极高(90%左右), ...

6p3p做乙类和甲乙类,哪个好听

网友:
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有没有推挽变压器的?貌似没有怎么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