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兰特F474A电动吸锡器的使用

楼主(2019-12-18):
                                                                               福兰特F474A电动吸锡器的使用
       对于购买了福兰特F474A电动吸锡器的朋友们,请先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在首次使用前,要先拧下机身底部的真空泵紧固螺丝(贴纸箭头所指的红色M4螺丝),这点需要特别注意!经济套装配有1.0mm,1.5mm吸嘴各1只。1.0mm吸嘴适用于双面IC引脚,1.5mm吸嘴适用于常规电阻,电容,二三级管等元件,1.8mm吸嘴适用于变压器,散热器等大型元件。吸嘴大小选用比焊脚大一点点,刚好能套住为最佳。
      首先将软管连接在真空出口 (标示有VACUUM),再将吸锡枪电源插头插入IRON插座,然后把电源开关POWER打开,这时吸锡枪的指示灯亮,一开始是长亮,达到设定温度后,指示灯闪烁。单面电路板可以把温度旋钮打在4-5,双面电路板温度打在5-6,多层电路板温度打在6-7。等吸锡枪指示灯闪烁过后,就可以吸锡了。把吸嘴对准元件引脚 焊锡,吸嘴对焊锡进行加热熔化,随着焊锡的熔化吸嘴有前进的动作,当吸嘴与焊盘紧贴时,这时可以按下吸锡枪吸锡开关,加热和吸锡一气呵成,焊锡已经被吸的干干净净!在吸锡时,一般不用助焊剂,助焊剂会加速软管,吸锡枪, 真空泵阀片的老化。焊锡不够的会影响到真空度,对于不能吸干净双面电路板上的焊锡,需要适量加焊锡以增加热传导和真空度,然后再用吸锡器。在使用中需要观察吸锡枪窗口颜色变化,红色时就要放开吸锡开关,不能一直按着不放,否则会影响到真空泵的寿命。当观察窗口颜色总是显示红色时,需要取下锡渣筒清理过滤弹簧。当出现吸嘴不平有缺损,过滤海绵变黄变硬,软管破损漏气,O型圈密封性变差,发热芯不发热等情况时需要进行更换,最好选用原厂配件。                                                                                                    福 兰特F474A电动吸锡器设计科学合理用料考究,具有高性价比方便高效的特点,非常适合家电维修人员电子爱好者使用!

网友:
广告贴么,广告费交了没有?

楼主:
推荐贴,家电维修人员电子爱好者都会用到电动吸锡器,日本白光474电动吸锡器二手2,3千,新的4,5千。福兰特F474A电动吸锡器,动力源采用双柱式隔膜24V电动真空泵,最高真空压力达到80KPa,吸力强劲效果出众,完全可以替代日本白光474电动吸锡器!

网友A:
图都懒得上一个?这种推销方法能行?顺便说一句,吸锡器最主要的不是吸力(真空),吸嘴能快速回温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懒得上一个?这种推销方法能行?顺便说一句,吸锡器最主要的不是吸力(真空),吸嘴能快速回温才是关键 ...

        您好!这不是推销,只是一种写法而已,推销的话肯定会留下联系电话的。要买电动吸锡器的坛友,肯定会留意这个品牌型号的,大家买工具肯定希望买到质量好的,这样用起来也方便。这款产品发热元件是24V80W陶瓷发热芯,吸嘴能快速回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