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万用表的屏区分

楼主(2019-12-18):
闲暇没事拆了几块国产的万用表 ,看似显示屏都是差不多都用的触点接上一块胶条 只是尺寸不一样 ,品牌不一样的万用表显示屏能互换吗?小弟自知愚昧 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为什么会有“型号”这个词,为什么不同型号不能替换?首先要确定你所说的屏是不是一个型号【是屏的,不是表的型号】

网友:
万用表的显示屏是黑白液晶屏幕,通电会显示。所以每个厂家的数据接口定义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即使大小一样,装上之后也可能显示乱码。屏幕下面压着的一排胶你可以理解为很多导线做在了一起,其实就是排线。

楼主:
感谢各位 老师 非常感谢

网友:
以前的有些屏可以互换,我换过的。

网友:
厂家都没有给出液晶屏的参数,前两个月换过一个3位半的液晶屏,就是通过尺寸和显示值来判断的,运气还不错,完美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