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制的三管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9-12-18):
近来我对简易晶体管收音机有些上瘾,但一贯喜欢高性能收音机的我又不想做那些虽然电路简单但效果不好的直放机,再生机,那就继续搞超外差电路吧,思来想去瞎画了一张极简版的三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附上自己的想法及原理介绍,望和各位共同学习,也希望不妥之处大家多多批评斧正!

既然是超外差收音机,就要有把接收到任意频率的无线电信号变成一个固定中频频率的变频级,放大中频信号的中放级,把放大后的中频信号解调出音频信号的检波级,放大音频信号的低放级,继续放大音频信号使之足够驱动扬声器发声的功放级。本电路虽然简单,但变频级,中放级,检波级,低放级,功放级一应俱全,其工作原理如下:
一,变频级原理说明:
BG1,C1,T1,R1,R2,C2,R3,C3,T2,C4,T3构成变频级,将接收到的任意一个频率都转换成465KHz的中频频率,然后送入中放级进行放大。

二,中放兼来复低放级及检波,自动增益控制(AGC)原理说明:

T3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初级线圈和谐振电容C4构成LC谐振电路将465KHz的中频频率取出来,二是经过变压器耦合,把465KHz的中频频率送入中放级,由于本机只使用了两只中频变压器T3和T4,因此选择性不会太好,我为了得到较为满意的选择性,第一个中频变压器T3的谐振电容C4应取得稍大,但考虑到本机只有一个中放级,较大的谐振电容对中频变压器的增益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也不能取得很大,经过考虑暂定C4容量为470PF;在第二个中频变压器T4谐振电容C9的取值上,我为了得到较大增益,取的是稍小的220PF。

为使电路简单一些,本电路仅使用一级中放。BG2,R4,T4构成了中放级,变频后的中频信号经T3耦合到BG2的基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中频信号经第二个中频变压器T4输出至检波级。检波级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用肖特基二极管D1把465KHz中频频率的调幅波削去半周,本图削去的是正半周,仅存的负半周经过以C7,R7,C8构成的Π型滤波器进行低通滤波,这样就可以去除高频分量(465KHz的中频)而留下低频分量(发射端的调制信号,音频信号,包络线),这样就完成了检波。

检波后输出的音频信号一路经过R6,C5,R5构成的自动增益控制(AGC)回路至BG2的基极,当遇到强信号时,根据D1的极性可以判断BG2的基极电流会经过T3的次级线圈,R5,R6,R7,D1,T4的次级线圈到地分走一部分,这样BG2的集电极电流就小了,输出信号幅度就会减小,达到自动增益控制的目的。另一路经音量电位器W1,C6,T3的次级线圈再次耦合至BG2的基极进行音频放大,因此完成了中放兼来复低放一管两用的目的,由于在本电路中,BG2作中放兼来复低放,因此会发生相互牵扯的情况,比如说中放电流不宜太大,否则容易自激,而低放为了得到较大增益电流应较大一些,因此BG2的集电极电流就要折中一下。高频(465KHz的中频)和低频(发射端的调制信号,音频信号,包络线)要走不同的路径,如本电路中的R8,C10,以及第二个中频变压器T4,由于T4的初级(是一个电感)对高频信号感抗大,对低频信号感抗小,C10的容抗对465KHz的中频较小,对音频信号较大,这样465KHz中频信号就能轻而易举地经过C10到第二个中频变压器T4;而音频信号由于频率很低,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T4的初级但无法顺利经过C10,因此会在R8上形成压降,R8两端的电压即是低频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由于音频信号和AGC的电压信号发生了汇集,因此我加了R5进行隔离,这样就能保证音频信号不被C5旁路。又考虑到单级中放兼来复低放级,AGC电压对BG2基极电流的控制会影响BG2作低放的稳定工作,因此AGC的控制范围不宜太大,所以R5,R6,C5的取值应大一些。

三,功放级的原理说明:
BG3,R9以及一个150Ω的电话受话器构成功放级,其中R9起到稳定BG3静态工作点的作用,150Ω的电话受话器兼做集电极电阻Rc,本功放电路属于工作在甲类状态的共射放大电路,因此效率低,输出功率有限,声音不是太大,并且为了尽可能得到较大的输出功率,集电极电阻不宜太小,这也是我选择用150Ω的电话受话器作扬声器的原因,一来可以挂在耳边收听不影响别人,二来在增加号筒结构和助声腔的前提下仍能输出一定的音量。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改成滑动甲类功放电路,只需要绕制两个变压器,增加一个二极管,几个电阻和电容。

关于三极管静态电流的确定:
变频级BG1的静态电流我取的是0.5mA,比一般的六管,七管超外差收音机的变频电流稍大,目的是尽可能得到较大的变频增益,但较大的电流会使噪声变大,因此我取的是0.5mA。
中放兼来复低放级BG2的静态电流我取的是2mA,这个电流如果大将可能造成中频自激,因此在一般二级中放的六管,七管超外差收音机中,每级中放电流均在0.6~0.8mA之间,但本电路由于电路结构特殊,只有一级中放因此中放增益要大一些,且BG2同时作低放管,因此BG2的静态电流我取的是2mA。
功放级BG3由于驱动的是150Ω的电话受话器,因此集电极电流应大一些,因此我取的是较大的10mA。
关于本电路的调试:
1,静态电流的调整
先把磁棒天线的初级短路,调整R1使BG1的集电极电流到0.5mA即可,然后调整R4使BG2的集电极电流到2mA即可,同时检查BG3的集电极电流,如果在10mA左右则问题不大,否则要检查BG3相关的电路,由于BG3构成的功放级与BG2构成的中放兼来复低放级是直接耦合,因此工作点难免互相牵扯,微调R4使BG2,BG3的集电极电流在正常范围内即可,此时撤去短路磁棒天线初级的导线。
2,中频的调整(没有信号发生器的业余调试)
找一台频率准确的收音机,先使其收到一个中等强度的电台并把它的中频信号通过屏蔽线引出到本电路,从后到前来回调整两个中频变压器T4和T3的磁芯,使声音最大即可,如果感觉耳朵听觉迟钝,还可以用电压表测AGC电压(电容C5两端的电压)电压越低,中频越准确,此时中频调整完成,此时用石蜡把中周封死。
3,统调(没有信号发生器的业余调试)
把一台频率准确的收音机调到1000KHz,将音量电位器关死,双联电容容量调到最大,调整振荡线圈使频率准确的收音机收到振荡信号即可,此时用石蜡把振荡线圈封死。
然后试着接收一个低端电台,调整线圈在磁棒的位置使音量最大即可,再试着接收一个高端电台,微调振荡回路的微调电容(CBM223上的微调电容)确保双联电容在适宜的旋转角度上收到,然后再微调接收回路的微调电容(CBM223上的微调电容)使音量最大即可,如果还嫌不行,可小幅度调整线圈在磁棒的位置,高低端肯定会相互牵扯,来回多调几次就能得到满意的效果,此时用石蜡将磁棒天线的线圈封死,此时调试完成,该画刻度盘了。

关于CBM223P电容,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后缀的P,否则就不是组装中波收音机的60/140P双联差容,转轴对着自己三个焊片冲左,中间的是接地端,上面的是140P接磁棒天线的可调电容引出线,下面是60P接振荡线圈的可调电容引出线。转轴顺时针拧容量减小,逆时针拧容量增大。

本电路如果调试得当,可得到优于2mV/m的灵敏度,与套件机灵敏度相当,但音量,选择性稍差一点点。

补充内容 (2019-12-22 01:01):
8002功放二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在21楼,欢迎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有时间整一片试试!

8002其实和LM386,TDA2822等芯片一样,是个模拟的功放芯片,但由于它太优秀了,被各种数字MP3唱戏机做功放,因此被大家误认为是数字功放,数字电路用的功放可不是数字功放,其实8002仍是一个AB类的功放芯片,忘大家不要再被误导了!单凭我一个人狂呼乱喊瞎咋呼不管用,望大家相互转告,它不是数字功放芯片!
8002的放大倍数官方资料给的是反馈电阻与输入串联电阻比值的二倍。
考虑到之前的三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由于功放级阻抗匹配不是太合适,因此会对灵敏度有一定影响,并且用150Ω的电话受话器放音声音不可能太大,因此我舍去了用R9,BG3以及Y1(150Ω电话受话器)构成的功放级,新增了一个8002的AB类功放芯片,四个电容,三只电阻,并采用4Ω动圈扬声器放音,输出功率直接达到2W!且效率高多了!呵呵,元件数+6,效果提升一大截!灵敏度高了,音量大了,效率高了,输出功率大了,感兴趣大家可以试一试

楼主:
欢迎交流

网友B:
楼主的电路特点是没有使用输入输出变压器,成本较低制作容易,但是阻抗匹配不会太合适使得整机灵敏度受损。前一段修了一台泉城303的老三管外差机,一级变频+一级中放/来复低放+输入变压器+一级滑动甲类功放+变压器输出,推动一只四寸永磁喇叭,灵敏度音质音量相当不错,选择性比起两级中放的略逊,但是通频带宽了音质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调偏流电阻事先串多少K电阻不烧管子,数字万用变串联在电路中吗

事先调到中值即可,保证烧不了,我的可调电阻都取得很大,至少有一半富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调偏流电阻事先串多少K电阻不烧管子,数字万用变串联在电路中吗

数字万用表毫安档串联在三个打❌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特点是没有使用输入输出变压器,成本较低制作容易,但是阻抗匹配不会太合适使得整机灵敏度受损。 ...

所以说,零件少性能肯定受限,做响容易做好难

网友D:
调老收音机我一直都是用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老收音机我一直都是用指针表。

指针表直观,不用自己看数字比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特点是没有使用输入输出变压器,成本较低制作容易,但是阻抗匹配不会太合适使得整机灵敏度受损。 ...

刚好找到了这个电路

网友E:
楼主的构思可圈可点。建议:R9直接用8~16欧姆喇叭代替,BG3集电极直接接地,R8上串接一个1K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构思可圈可点。建议:R9直接用8~16欧姆喇叭代替,BG3集电极直接接地,R8上串接一个1K电位器。

那就是共集放大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这样做音质会好一点,不过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电压增益,也就是说音量会更小,本来三极管数目少得可怜,因此应尽可能榨干每一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读图,特把频率也标注了一下,同时附上那张泉城三管机,供大家搞滑动甲类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台蝴蝶801机器,电压大致2.4伏供电,电位器关闭,在没有台的位置,测量电位器两端电流17.5毫安,这 ...

电流忒大了!查推挽管有没有损坏吧

网友A:
楼主图1的BG3直接推喇叭匹配不好,且喇叭有直流通过,建议加输出变压器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1的BG3直接推喇叭匹配不好,且喇叭有直流通过,建议加输出变压器效果好。

确实,省管才这样做,实际我用的是8002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省管才这样做,实际我用的是8002芯片

楼主好,8002怎样调整增益,能否上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8002怎样调整增益,能否上个图?谢谢!

[att调音量电位器抽头耦合电容后面的电阻和输出端回到输入端的负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调音量电位器抽头耦合电容后面的电阻和输出端回到输入端的负反馈电阻

收到,有时间整一片试试!

楼主:
21楼的新电路表现确实优异,能收22个台,信噪比和德生911比还行,收台数和德生911比想当,甚至德生911收不到的弱台(估计被高增益的CXA1911噪声压住了)本机也能收到,但动态和德生911效果比略差,特别是弱信号的时候,弱信号声音很小,有时音量开最大听着都费力!需要戴耳机。不过这效果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下一步打板,正儿八经做一个!

楼主:
补充一下:一开始的三管电路我从未用150Ω电话受话器实践过,实践电路直接就是8002功放那个,因为我也不看好第一个电路,想怀旧的坛友可以试试,但效果肯定不好。如果想得到较好效果,要么改滑动甲类,要么改8002

楼主:
新的电路加了100Ω电阻是退耦用的,保证前级电路(变频中放)工作稳定,不受8002功放电路的影响

网友E:
21楼的图明显合理些,8002做低放实用。小信号声音小,是因为ACG没起作用,在我的印象中,锗管的集电极电流在0.3~0.6mA时,β值变化最大,硅管的我不清楚。来复极是大电流,ACG设在来复极很勉强,可以试试减小R5及R6看看。楼主既然要打板,就做个满意的,再增加一级受ACG控制的中放,又或者……把ACG设在变频极,我还没见过变频极受ACG控制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楼的图明显合理些,8002做低放实用。小信号声音小,是因为ACG没起作用,在我的印象中,锗管的集电极电流 ...

AGC并非不起作用,而是控制范围小,强台和中等强度电台的区别还是几乎没有的,并且这种电路我也不敢让它控制范围大了,因为这对放大低频信号的效果不好。AGC控制变频级我认为不太合理,理由是变频增益对噪声影响极大,如果对于弱信号不提高中放放大倍数而一味提高变频增益,那肯定会让噪音把本身不怎么强的信号压下去,使信噪比降低,因此不可取,这个道理和拉杆天线接收信号是一样的,虽然信号强了但噪声也大了,甚至由于噪声来自近场,接收较广播信号更容易,效果可想而知。如果变频级电流固定,则是在源头上限制了噪声。

楼主:
这图如果加一个管做第二中放,效果还能大大提高,再加一个管做低放,效果更好,再加三个管做稳幅振荡电路,效果还能大大提高,再加三个管做乘法器混频,混频噪声极低,效果更好,把中放换成恒流源可调差分放大电路,动态范围特别大,再加两个管做音调控制器,再加五个管做音频的动态压缩,再加8个管做相干解调…加来加去,就是我正在设计中的高性能接收机。
这个机就力图电路简洁了,设计侧重点不同

楼主:
打板考虑到焊接容易,准备使用贴片元件,半导体器件,调节零件用直插,其余一律贴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AGC并非不起作用,而是控制范围小,强台和中等强度电台的区别还是几乎没有的,并且这种电路我也不敢让它 ...

变频级的噪声是由最大电流决定的,电流越小噪声越低,但电流过小会出现停震。不把AGC设在变频级,是因为本振的频率也受电流大小影响,电流改变了,频率就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级的噪声是由最大电流决定的,电流越小噪声越低,但电流过小会出现停震。不把AGC设在变频级,是因为 ...

没错,谢谢补充!除了噪声之外还和振荡有关系

楼主:
不过就这AGC控制范围,想把振荡停振可能性不大,但绝对会引起噪声,而且噪声绝对比电台声音还大,因为噪声是近场干扰,接收容易的很,所以说就算是独立本振也不宜把AGC加变频级

网友(2022-09-30):
很巧妙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