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6J1,6N8P,6P3P做推挽,请给的电路图

楼主(2019-12-18):
想用6J1,6N8P,6P3P做推挽,请师傅们给提供几个电路图,谢谢。

楼主:
用6J1推6N8P倒相,6P3P做推挽电路图

网友A:
用6J1作音频放大恐不合适吧?都是用在高频电路里的。

楼主:
7脚用什么管好些,6N8P好像推不好

楼主:
用6N9P好像推不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J1作音频放大恐不合适吧?都是用在高频电路里的。

6j1等锐截止管可以用高频放大,也可以用于音频放大。遥截止管6k4等不适合做音频放大。

网友:
您就参考12AT7放大或者6N9P放大+12AU7或6N8P长尾式倒相电路,将6J1接成三极管!

网友:
可按照这个来做,只须把6J1接成三极管替换前级的V1即可:
[点这里查看]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把6J8P换成6J1装完后略作调整。

网友:
6j1电压放大,6n8p屏阴倒相,6p3p做功放。
相关电路网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