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能如何发挥余热

楼主(2019-12-18):
各位前辈,现在手里有一个87年的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请问如果这个机器正常能用的话能做什么使用?谢谢回复。

网友A:
能用的话,当然是接电脑

网友B:
当小电视用吧

网友C:
费电还有辐射还伤眼,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话,当然是接电脑

这个不是黑白的吗?还有如果我把九针的改成15针的可以直接接现在的主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小电视用吧

当小电视如何使用?可以指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CRT电视机

如何改?可以提供方案吗?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黑白的吗?还有如果我把九针的改成15针的可以直接接现在的主机上吗?

如果是黑白的,你该成15针的,接现在电脑,显示器还是黑白的,这玩意拿来没用了,现在
那个还用这个嘛,当电脑显示器用,辐射很大,而且你坐得离显示器也近,伤身体,还是当废品卖了吧!

网友:
我还有好几张15寸的液晶板,卖废品都没人要,扔垃圾桶吧

网友E:
理解楼主。说实在的,好多好多东西都是过去的好东西,现在扔在垃圾堆没人捡。
本人去过几次废品站,最好楼主也去一下,废电脑堆成小山,彩电的显示器砸碎了卖玻璃...
要是愿意动手,花点钱买点好东西回去鼓捣鼓捣挺好。

网友F:
把它改成鱼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黑白的,你该成15针的,接现在电脑,显示器还是黑白的,这玩意拿来没用了,现在
那个还用这个嘛, ...

就是很想把它点亮,用不用的再说,找点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它改成鱼缸吧。

你这个改的是真漂亮,我改了一个半拉子扔那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楼主。说实在的,好多好多东西都是过去的好东西,现在扔在垃圾堆没人捡。
本人去过几次废品站,最好楼 ...

我就是想找点成就感,或者接一个录像机什么的外输信号能让他使用,偶尔玩一下黑白,不错的感觉,所以在此求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改的是真漂亮,我改了一个半拉子扔那边了。

这图是网上扒来的,不是我改的

网友G:
这样的显示器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如果还是黑白的,即使改成电视,那也是黑白图像,现在有谁还会看黑白电视啊!还有,9针改15针?这么简单吗?不如弄个二手液晶显示器玩玩,也就100多点!接上电脑就能用,再买个HDMI转VGA的转接头,就可以连接网络机顶盒看电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很想把它点亮,用不用的再说,找点成就感。

楼主:说实在的,你真有这个闲心,我提个建议,你要改就把电路板上高压包,也就是行输出变压器拆了,如果是好的,我想一般都是好的,把这个拿来改个电蚊拍,效果安逸得很!注意安全!很危险的!高度危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图是网上扒来的,不是我改的

嘿嘿,就是这么个效果,我查过改这样的两种改法,第一种只留电视屏幕,后面的全部切掉,然后粘一个方形玻璃缸,这样好布景。第二种就是显示屏上面打圆孔,但不好操作。我采用的是第二种,所以到现在没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实在的,你真有这个闲心,我提个建议,你要改就把电路板上高压包,也就是行输出变压器拆了,如果 ...

哈哈,这我就不敢干了。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有俩15寸液晶显示器呢,扔了挺可惜的,卖了不够邮费的,送同事也没人要,只好吃灰中。

现在确实是这样的问题。不好捣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显示器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如果还是黑白的,即使改成电视,那也是黑白图像,现在有谁还会看黑白 ...

嘿嘿,现在就想用录像机放黑白图像,前段时间用黑白电视看了些日子,昨天突然又翻出这么一个家伙,就有此想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我就不敢干了。太危险。

没事,黑白机行变没什么,搞电子,就是胆大心细,不要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黑白机行变没什么,搞电子,就是胆大心细,不要怕

主要是一点基础也没有,就是好动手。

网友:
如果是彩色的买一套电视机主板改装下就是电视机。某宝搜CRT电视机套件。

楼主:
这个好像是黑白的,类似当时电脑那种DOS命令的界面。

网友I:
当年都是用来改高清电视,现在估计没人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年都是用来改高清电视,现在估计没人弄了。

我就是想找个人指导一下,看看咋能发挥余热。

网友(2020-02-16):
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个人指导一下,看看咋能发挥余热。

记得286时代的打字电脑用的就是9针的黑白显示器,远比黑白电视机的分辨率高的多,只是改电视并非易事,普通的黑白电视机套件只能弄出VCD的分辨率,而且只能利用显像管裸管(如此电视的偏转部分能否配合得上是个问号),也浪费了显示器的高性能。
至于直接利用显示器直接来演电视,直接的方案是给电脑安装电视卡,或者买个电视盒~但是这两种方案只见过彩色的没见过黑白的。

网友:
这种好像是机床专用的显示器,以前收银机好像也用,要外部提供行,场信号,还是单色的。没有专用的驱动板根本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费电还有辐射还伤眼,还是扔了吧

说真的什么东西没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