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电子负载仪

楼主(2019-12-19):
抢沙发,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比我用单片机做的电池放电仪高档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恒流不难,控制恒阻比较难。
理论上可以用单片机+数字电位器实现控制,可数字电位器局限比较大 ...

恒阻的话 数字电位器固定好位置,就不用动了, 分压比例只要不变,理论上整机电阻不变, 当然实际因为分压出来的Uref传递到采样电阻上 需要经过几级运放和大管,还是有一点点延迟的。

您说的其他需求,其实把Uref换成DAC就可以了。用微芯那些廉价的MCP DAC即可,单片机控制部分反而是最简单的。

实际上 之前有个版本我甚至做了个3.5mm插座, 只要外接信号源就会把电压信号转为电流, 不过后来觉得麻烦,就没继续搞。

网友B:
感谢您参赛,你的作品很好,但是缺少一项关键的内容,请关注大赛公告中有关对参赛稿件要求的章节,或参考已用过审核的参赛作品,尽快修改补充,通过审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参赛,你的作品很好,但是缺少一项关键的内容,请关注大赛公告中有关对参赛稿件要求的章节,或参考已 ...

补图
补图

补源码:
#include "STC15F60.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OAD_RUN P26
#define   TIG_SYNC P25
#define   WAVE_EN P24
#define   TEMP_HIGH P22
#define   CURR_LOW_PWR P21
#define   TEMP_HIGH_LED P20

#define   RUN_LED P33

#define   SW_1ms P10
#define   SW_10ms P11
#define   SW_100ms P12
#define   SW_1000ms P13
#define   SW_EXT_TIG P14
#define   SW_WAVE P15
#define   RUN 0
#define   STOP 1

bit EXT_MARK ;        //外置触发标记
bit TEMP_HIGH_MARK; //过热标记 0过热,1正常。

//精准定时
void Delay1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4;
        j = 8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234;
        k = 11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0;
        j = 31;
        k = 14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92;
        j = 50;
        k = 23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ISP()
{         char SW ;
     while(1)
        {
          while(!TEMP_HIGH){
          EA = 0;
          P0 = 0xFF;
          SW = P0;
          LOAD_RUN = STOP;
          RUN_LED = STOP;
          TEMP_HIGH_LED = !TEMP_HIGH_LED;
          Delay100ms();
          Delay100ms();
          }
          EA = 1;
          TEMP_HIGH_LED = 1;

          if(SW != P1 ) {
      LOAD_RUN = STOP;
          WAVE_EN = STOP;
          SW = P1;
          P0 = P1;
          } else if(EXT_MARK == 1) {
                 LOAD_RUN = !TIG_SYNC;
            }

        }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EXT_MARK = 0; //默认内部触发
    WAVE_EN = STOP;  //波形输入高电平
    LOAD_RUN = STOP;  //关驱动器
        CURR_LOW_PWR = 0;
        TEMP_HIGH = 1;
     P32 = 1;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P0 = P1;
          DISP();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EA = 0; //关中断
    LOAD_RUN = STOP;
        CURR_LOW_PWR = 0;
        RUN_LED = STOP ;
    if(SW_EXT_TIG == 0)  //外部触发
  {
    EXT_MARK = !EXT_MARK;
        RUN_LED = !EXT_MARK;
        TIG_SYNC = 1;
        if(EXT_MARK == 0){LOAD_RUN = STOP;}
           Delay1ms();
  }

  if(SW_WAVE == 0)  //波形触发
  {
    WAVE_EN=!WAVE_EN;
        CURR_LOW_PWR = !CURR_LOW_PWR;
        RUN_LED = WAVE_EN ;
         LOAD_RUN = !LOAD_RUN;
        Delay1ms();
  }

  if(SW_1ms == 0)  //1毫秒
  {RUN_LED = RUN ;
   Delay100ms();
   Delay1ms();
   LOAD_RUN = RUN;
   Delay1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ms();
   LOAD_RUN = RUN;
   Delay1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ms();
   LOAD_RUN = RUN;
   Delay1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0ms();
   RUN_LED = STOP ;
  }
    if(SW_10ms == 0)  //10毫秒
  {RUN_LED = RUN ;
   Delay100ms();
   Delay1ms();
   LOAD_RUN = RUN;
   Delay10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LOAD_RUN = RUN;
   Delay10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LOAD_RUN = RUN;
   Delay10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0ms();
   RUN_LED = STOP ;

  }
  if(SW_100ms == 0)  //100毫秒
  {RUN_LED = RUN ;
   Delay100ms();
   LOAD_RUN = RUN;
   Delay100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LOAD_RUN = RUN;
   Delay100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LOAD_RUN = RUN;
   Delay100ms();
   LOAD_RUN = STOP;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RUN_LED = STOP ;

  }
   if(SW_1000ms == 0)  //1000毫秒
  {RUN_LED = RUN ;
   Delay1ms();
   LOAD_RUN = RUN;
   CURR_LOW_PWR = 1;
   Delay1000ms();
   CURR_LOW_PWR = 0;
   LOAD_RUN = STOP;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LOAD_RUN = RUN;
   CURR_LOW_PWR = 1;
   Delay1000ms();
   CURR_LOW_PWR = 0;
   LOAD_RUN = STOP;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LOAD_RUN = RUN;
   CURR_LOW_PWR = 1;
   Delay1000ms();
   CURR_LOW_PWR = 0;
   LOAD_RUN = STOP;
   Delay100ms();
   RUN_LED =STOP ;
   Delay1000ms();
   }

  //EA = 1;
}

网友B:
应该有一张参赛作品与标签同拍的照片,标签书写的内容是参赛作品名称,拍照日期,作者名字。请参考其他通过审核的参赛贴。

网友C:
有卖不?   厉害, 赞一个, 来赞

网友D:
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改成数控电源了?就是怎么控制电流还没有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卖不?   厉害, 赞一个, 来赞

上面有完整AD源文件和C51代码,直接可以打开 并提交厂家贴片的,大管是TIP35C。  建议散热片搞个大号的并加风扇,否则发热很大会频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改成数控电源了?就是怎么控制电流还没有搞懂

就是个最基础的恒流源, 电压跟随器对采样电阻的电压进行跟随。 比如一个1欧的电阻, 串联在电路里,只要保证这个电阻两端电压是1V,那么整个串联的电路 电流必然是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个最基础的恒流源, 电压跟随器对采样电阻的电压进行跟随。 比如一个1欧的电阻, 串联在电路里,只要 ...

谢谢,网上找了一些,后面想了一下,大概了解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一张参赛作品与标签同拍的照片,标签书写的内容是参赛作品名称,拍照日期,作者名字。请参考其他通过 ...

已补图  麻烦您了

网友:
之前收了好几种电子负载,结果都在家里吃灰

网友(2020-08-07):
内容在哪呢?

网友(2020-10-18):
更新完了吗?网盘的是最后文件吗?PCB和SCH都有?仿真的能不能也上传一下,我也想学电子负载制作

网友(2021-02-21):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想搞一个

网友(2021-11-13):
链接失效了,能重新分享吗?我也想做一个玩

网友:
连接已经失效,期望楼主再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