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羊眼圈怎么安装比较好,有什么合适的工具么?

楼主(2019-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反正我是用螺丝刀穿在里面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钻2,3毫米钻头打个直眼,用手都拧进去了

他最粗的也就2.5,不用打空就能进,打孔也要小于1.5的,否则太松了,不牢固。

网友:
锤子一敲!钳子一拧!完活!!

网友:
用粗铁丝弯个钩子,装充电钻上,先手拧几圈,把这货定位好,然后钩子钩住这货,开干

网友:
拿个粗杆插入眼里横转

网友:
你装哪里啊?一共才20几毫米长,装钻头时裸出少点,打10MM深度就够了,怎么会断钻头啊

网友:
找个钢排拆一个钉子下来先钉个孔,不要太深,再用手拧上就行了

网友:
木质硬打小孔,木质软直接旋进去, 偷懒的直接锤进去(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