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扩音机进水了变压器还能用吗?

楼主(2019-12-19):
因飘雨导致扩音机进水了,变压器还能用吗?怎样处理才能继续使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水可以快速去水,无水了就会损坏微波炉。防潮剂就是在微波炉中烘干的。

真的可以吗?是您试过还是您设想的?  我一直认为微波炉放入金属件会一片电光火石,这有点颠覆我的认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过去企业变压器除湿就是烤箱加温,后浸漆,在烘干。业余条件下,微波炉,冰箱除湿是好方法。

变压器放微波炉您试过吗? 我想效果一定很爽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偶没用过,但如纸,外皮是湿的会先干的。呵呵!明天试一个看看!

劝您别试!

网友:
     以前生产扩音机里面的中变压器防潮浸漆绝缘处理都很好,工作环境要考虑亚热带梅雨季节,寒带工作温度与环境温度的缓霜温差。也就是表皮有水汽, 其实阳光晒晒,红外灯或大功率白炽灯照照,没条件就用电烙铁烤。静置一段时间保证保险丝额定电流再通电,不会有问题。

网友:
凉干、烘干。在测试,能用。

网友C:
飘雨,不是浸入水里,处理好后能用!一次,垃圾佬把功放堆树下淋了雨,我花40元买来后,打开清灰,通电,好的!

网友D:
现在是机会,错过没机会,还不如用水冲刷给机机洗个澡,两天凉干再烘二三小时(60至80度烘)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雨,不是浸入水里,处理好后能用!一次,垃圾佬把功放堆树下淋了雨,我花40元买来后,打开清灰,通电,好 ...

因混响失灵水洗过一台从本坛不良商家购买的卡拉OK功放,不过没洗变压器,把电路板逐块拆下来洗的,故障没好也没坏。

网友B:
哦!过去企业变压器除湿就是烤箱加温,后浸漆,在烘干。业余条件下,微波炉,冰箱除湿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机会,错过没机会,还不如用水冲刷给机机洗个澡,两天凉干再烘二三小时(60至80度烘)就可以用了。

主要是担心变压器,其他元件应该是无所谓的,大不了全拆了再重新做成双声道的。高压变压器和飞跃R150一样的是双750V和双330V绕组,适合改成其他胆机。

网友:
变压器放烤箱内90度烤24小时。没条件就给绕组通直流电,通电时间要长一些,电流根据导线直径估算,测量绕组直流电阻以免过热。

网友:
不急的话,第二年夏天爆嗮几天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放微波炉您试过吗? 我想效果一定很爽酸

有水可以快速去水,无水了就会损坏微波炉。防潮剂就是在微波炉中烘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放微波炉您试过吗? 我想效果一定很爽酸

他不可能试过。客里空式的想当然混积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吗?是您试过还是您设想的?  我一直认为微波炉放入金属件会一片电光火石,这有点颠覆我的认知了 ...

哦!偶没用过,但如纸,外皮是湿的会先干的。呵呵!明天试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不可能试过。客里空式的想当然混积分而已。

感谢,我学会了一个名词:客里空,以前没有见过,刚刚还以为您打乱码了呢。

网友:
哦!边上放块湿毛巾会吸收的。炉堂四壁是金属的只要不空载就行,短时空载也可以。哦!理论是这样,还是实验,偶的盐,防潮剂,都是用微波烘干。故主观想,有待实验啊!谢谢提醒!

网友:
我有一台275扩音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是被扔在外边的,不知道放了几年,因为变压器全部用树脂还是绝缘漆灌封的,到家通电除了电位器坏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变压器严重潮湿采用次级短路,初级加低压,自发热就好了。别的地方拿电吹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混响失灵水洗过一台从本坛不良商家购买的卡拉OK功放,不过没洗变压器,把电路板逐块拆下来洗的,故障没 ...

电吹风吹干就行了

网友:
放太阳下晒几天就好了

网友:
以前曾经在单位废弃的仓库里看到一台灰土巨厚的飞跃R150机,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晒一天确认里面都干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机器?功率多大,我记得也有和这样差不多的机器,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
只要不通电烘干就没问题

网友F:
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

放心大胆地水洗吧, 放心大胆地连变压器一起水洗吧。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2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

放心大胆地水洗吧, 放心大胆地连变压器一起水洗吧。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 ...

好的,坚决水洗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