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看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9-12-19):
如题,晶体管钟驱动电路,有四个脚,是个复合管?

网友:
电机调速块,类似于3端稳压块。

楼主:
不会,不是那种原理。只可能是三极管之类的,只是产生脉冲的开关

网友A:
估计可控硅组成的调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可控硅组成的调速电路。

应该不是

网友A:
再猜,整流桥,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猜,整流桥,防反接。

这样的电路,只是4个脚就不认识了

楼主:
各位高手来看一眼

楼主:
见多识厂的前辈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路,只是4个脚就不认识了

晶体管钟的电磁炮?

楼主:
对的,这个780的四支脚不认识

网友:
估计就是钟表厂家找晶体管代工企业做的低功耗三极管,估计内置了晶振,精准单稳态电路,型号也是自己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