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示波器图形

楼主(2019-12-20):
用示波器测THX201,6脚7脚有1.2V左右的直流电压,用万用表测也一样,空载8脚加6V直流电压,就测不到电压,都是0V,放在电路中,在8脚加6V直流电测出6脚7脚有1.2V左右的直流电压。换了个新的芯片,还是一样,说明芯片正常,用万用表测13005也正常,C3电容也安上了2n2的

网友A:
测这里我一直没舍得用我的玩具波波,

有时很简单的问题我自己也会卡住,放二天再修,肯定会修好

你有示波器看看C4 上有AC吗? 正常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这里我一直没舍得用我的玩具波波,

有时很简单的问题我自己也会卡住,放二天再修,肯定会修好

我也舍不得,没用220V加电,用直流电源加的6V直流电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舍不得,没用220V加电,用直流电源加的6V直流电测的

我没用过这种方式
加6V给芯片工作
那交流驱动信号必须要测到。
以后也试着学习

我是加220V 串个灯泡,再看看220V电流

不行,得跑交流信号(开关高频)

网友:
利害了,用示波测电压,而不是测波波。

网友:
最好有个几十瓦的220v隔离变压器,上220v电压检修,8脚加6v电压有点低,这种芯片工作电压一般10-15v吧,

网友:
VR 基准端没有2.5v输出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