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胆机灯丝、高压隔离可调型开关电源

楼主(2019-12-20):
       首先感谢给上一帖加分的前辈老师们,使我荣升为VIP级别,为了祝贺就趁热打铁、再发一帖 。退休了没事干就入了胆坑、做些胆事,想做些大胆之事,就是用开关电源来代替工变用于胆机。入了坑后发现常见的胆管灯丝电压从1.2-20V都有,如果都单独做就要做很多电源。所以设想做一台通吃1.2V-20V的小功率灯丝和高压小范围可调的开关电源。通过近二年的定压试制、试用效果相当好。会做的坛友大胆地去做和用,用后就不会再用工变了。
      这次电源设计成一路主控灯丝电压5-6.3V可调、4路被控5-6.3V电压,这4路能并、能串、同时加线性可调稳压1.2-5V,因此,可组成从1.2V到近20V的灯丝电压。
      高压一路300-380V可调。
负压一路约-80V。
板还是10X10的,重绕变压器、加4组线性可调,装入一个12X13X6.9厘米的铝盒内,这是拉郎配,PCB板不是为这铝盒设计的,大了点。
PCB板

变压器
线性调压板,就用这块改一下。

电路原理图同上一帖
做一块输出面板

再做一块灯丝整流板

装机

加装灯丝调压板

电压组合,部分示意
测试
高压最低
高压最高
高压稳压电流
50mA
100mA
200mA
300mA
主控灯丝5V
主控灯丝6.3V和被控灯丝组合12.6V。
灯丝组合近20V接线
输出

网友:
感谢楼主参赛,您的稿件缺少电路图,请尽快补充,谢谢!

楼主:
         电源原理图

网友A:
好是好,我学不会,我只用线性火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是好,我学不会,我只用线性火牛。

       谢元老光临,我也近几年学的,刚开始确实比较难,碰到的问题N多,全靠网络找资料学,弄懂基本原理后就迎刃而解,很容易做成各种电源。用开关电源有几大好处,一是能做固偏电路,杜绝了阴极电阻、电容的音染,用工变就不容易做好,主要是外网电压波动会影响工作点,除非也全部用稳压;二是超级宁静,用工变就很难通得过耳机测试;三是声音向二头延伸更好,低音更有力;四是装机简洁,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等。最大的缺点技术要求高,一般DIY爱好者不会做,至于可靠性也是今非昔比,当今电源芯片保护机理、功能相当全,寿命也相当长,当然还是比不过工变的寿命。但从整个供电系统看,开关电源的寿命也差不了多少。希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
看到你的测试仪器都是自制的,了不起

网友B:
应该公布小高频变压器的数据与绕制方法。

网友C:
看电路图,你这个385高压部分没有稳压取压,接入电路后会不会有较大的下降。我原来就过大屏的彩显的开关电源,那个电源有两组高压,改为串联后有近300V直流,但是由于稳压取样只取其中的一组主电源的,造成接入电路后会下降。再就是你的开关电源副方输出部分用的全波整流,感觉少见,多数的开关电源输出都是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公布小高频变压器的数据与绕制方法。

绕变压器没多少难度,相当容易,原边28匝,辅助3匝,副边高压55,负压15,灯丝1+1匝X5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你这个385高压部分没有稳压取压,接入电路后会不会有较大的下降。我原来就过大屏的彩显的开 ...

      高压空载有一定的飘高,带载后稳定,所以用延时电路来解决电压飘高带来对管子的影响。因电源构架的不同,整流方式也不同,单端电源就要用半波整流,半桥、全桥等正负波构架的电源,功率部分就一定要用全波或桥式整流。本机灯丝部分用了全波整流,高压部分用了桥式整流,只有功耗极小的芯片工作电压和负压用了半波整流。

网友D(2020-01-23):
集成块沒标型号,高频变压器沒标同名端,磁芯大小也没注明,场效应管沒标型号,有些二极管也没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成块沒标型号,高频变压器沒标同名端,磁芯大小也没注明,场效应管沒标型号,有些二极管也没标型号。

      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帖子上基本都有,所以没有重复。芯片SSC3S910,磁芯4950pc40,场管10N50-20N60都能用,整流二极管根据电压选取,芯片周边二极管按PDF选取。半桥电源不同于单端电源,不需要同名端,正绕反绕都一样,按自己的习惯绕。

网友:
不错,请教什么是
能做固偏电路

网友:
最难搞的是开关变压器,电源初级部分还可以用维修电源模块.我以前改过不少彩电电源.输出电压可以随心所欲.

网友:
最好是稳压控制在高压绕组,不容易发生空载高压虚高,低压只要功率够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帖子上基本都有,所以没有重复。芯片SSC3S910,磁芯4950pc40,场管10N50-20N60都 ...

我以前遇过次级绕组接反不起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遇过次级绕组接反不起振现象.

那是单端电源,一定要同名端,正负波的半桥电源就无所为。

网友(2021-01-06):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1-03-27):
正宗的胆石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你这个385高压部分没有稳压取压,接入电路后会不会有较大的下降。我原来就过大屏的彩显的开 ...

稳压过程其实就是一闭环控制负反馈,同一闭环回路只能有一套控制回路,即使多路取样,综合反馈,也无法实现稳定多路输出。一般可采取后级线性稳压方式,例如6.3V绕组采用LM780X系列IC。

网友:
楼主的环氧树脂板上面的丝印,应该是热转印弄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