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功率...

楼主(2019-12-20):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我有个711-2的电源牛(灯丝6.3*0.7A ---6.3*2.15A         高压230v80ma),想改到FM收音机上(电路就 有AFC的FM调谐电路再加2个管子做功放直接喇叭输出),用了8个管子   12AT7*2        6J1*2     6AL5   6Z4  6P1  6N2     不知道够电流不,谢谢!谢谢!

网友:
电牛的灯丝绕组电流知道了,你把所用管子的灯丝电流加起来看看超没超不就知道了?难道连加法都不会吗?

网友:
一个管子0.7A,2.15A只能拉3个管子,你用8个应该不够吧

网友:
电子管数量多了,功耗就大了,建议取掉6Z4,最好查一下手册,所有电子管电流加和,变压器也需要留有余量。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电流查了 12AT7 电流300MA  6J1电流170MA  6AL5电流300MA  6Z4电流600MA   6P1电流500H   6N2电流 340HA,    一共2.68A    变压器2.15+0.7     貌似100%了,但这变压器是二十七厂的,不知道标称有没有保守........

网友:
6.3V*0.7A应该是给6Z4灯丝用的,6.3V*2.5A是给其余管子用的。除了6Z4以外,把其他管灯丝电流加起来的总和不超2.5A就可以。如果超了,上面说了,6Z4去掉,用晶体管整流,把6Z4的灯丝0.7A用到其他管上。这么做的好处是:变压器功耗减少4瓦(6Z4灯丝电流0.6A),发热量少了。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回复,现在电子管灯丝总电流2.68A ,变压器2.85A(2.15+0.7A,如果不用6Z4可以减少0.6A,即(灯丝总2.06A,变压器2.15+0.7A),不知可否用.

网友:
本身收音机电牛就是满打满算的,为了经济性。尽量别超。

网友:
上无27厂电牛质量好,余量较大,超百分之十用,可以,我试过,发热可以承受。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先不用6Z4用半桥整流看,另外高压不知道够不够,变压器只有250V 60MA高压....

楼主:
还是准备换个100瓦的变压器了,安全些吧,不然烧了就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