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的拼接屏的一个屏能不能改家用电视

楼主(2019-12-20):
求万能的论坛及各路大师-------------朋友有一块拆机的拼接屏,插在电脑上,只显示局部的1/6  画面,怎么设置解码,当普通家用电视。

网友:
建议淘宝一块驱动板换上,应该可行

网友:
问题还在驱动板

楼主:
换板不知道原来的接口,背光灯和电源需要换吗?

网友A:
一个屏一个驱动板,一块驱动板5000块钱。几个屏要几个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屏一个驱动板,一块驱动板5000块钱。几个屏要几个驱动板。

回楼上坛友:我这个拼接屏是上海仙视46寸16:9 的显示器,内部有驱动板,有高清等多种接口,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显示器,目前插在电脑上,只显示原设置的一部分(1/6),请问: 怎么设置全景状态。谢谢

网友:
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坛友:我这个拼接屏是上海仙视46寸16:9 的显示器,内部有驱动板,有高清等多种接口,其实就是一 ...

估计屏有问题了。你说的拼屏我以为我见过的超大屏。

网友:
上海仙视 说明书   https://www.goodview.com/cn/service/download

楼主:
谢所有楼上坛友的回复,看来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买个万能驱动板,淘宝下单了,等到手后安装后再向坛友汇报,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2020-02-17):
可以改的,要查资料,每一块屏可以单独显示的,也可以改成电视机

楼主:
向各位坛友汇报,最后还是70元的淘宝驱动板解决了,还好,使用原机电源,原机背光板,使用驱动板能够软开机,亮度可调,对比度,美中不足的是音频驱动功率有点小,最大没有爆棚的感觉

网友:
以为拼接屏就是好几个电视拼起来的呢。。。

楼主:
如果拼接屏在没拆之前使用原驱动系统,即可设置成独立的电视显示,那需要厂家的ID密码,是一台电脑控制,但是,也不能做一台完美的电视机,因为没有音频输出,亮度,饱和度,色度控制,

网友(2020-08-09):
引用 楼主:
向各位坛友汇报,最后还是70元的淘宝驱动板解决了,还好,使用原机电源,原机背光板,使用驱动板能够软开机 ...

能不能加装功放模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