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示波器中的2W红袍电阻烫手。

楼主(2019-12-20):
     J2459示波器没有场偏转,查R22后没有150电压,R22,R23,R35均发热严重,外皮已发黑。经查为C8被击穿,更换后偏转正常。但发现R22,R23,R35仍然发热严重,烫手。这些电阻均为2W的红袍电阻。不知发热是否正常?该电阻能承受的发热温度是多少?(C20检查正常。)请各位老师帮忙诊断是否还有其他的软故障。

网友A:
初步看这两只电阻发热是正常的。
以R22,R23为例:两只电阻上的压降为200v。200Vx200V/20000Ω=2W。两只10K电阻总功率为4W。功率余量为2倍、肯定是要发热的。建议换用两只3W/10K电阻串联使用,顺便去掉这几个烧黑过的电阻。发热量肯定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这两只电阻发热是正常的。
以R22,R23为例:两只电阻上的压降为200v。200Vx200V/20000Ω=2W。两只10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