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比dp接口更容易损坏么?从电气和信号属性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楼主(2019-12-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笔记本的VGA接口很少用的,所以长锈会接触不良,另一个很多笔记本是不带螺丝固定的,所以稍微一动就会干扰
VGA是把信号分别发送到三基色的模拟信号线中,如果画面没有出现偏色的图像,一般只是干扰线,接触好就行

网友:
模拟线易受干扰,应该不是坏了,而是连接环节(线,接口)受到电磁干扰了。换质量好点的带屏蔽的VGA线试试。

没看清,若是自己的显示器和线没有问题。那么估计这二手笔记本主板设计的问题了,或者VGA输出电平弱,导致易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明显波纹,不影响阅读,但是看着不舒服,眼睛也容易累
应该是主板上vga相关模块老化?这种可以通过芯 ...

芯片级的维修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一招不需要动硬件的,就是降低屏幕刷新率,可以尝试一下,应该有效果的。

网友:
VGA信号,易受干扰,要么是主板设计问题,要么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20-02-12):
都一样  全是静电 瞬间大电流 冲击  一般没事   修电脑哪里 天天拔插  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