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源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9-12-21):
谁有这种电源的电路?先谢了

网友:
给一个参考

网友:
没有,这个只能帮你顶起来让高手看看。

楼主:
配件我都有,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串100w灯泡在主回路中开机灯泡好亮,而且输出电压只有5V并不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件我都有,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串100w灯泡在主回路中开机灯泡好亮,而且输出电压只有5V并不可调

灯泡亮说明初级有短路或输出严重短路;

网友:
看在您的问题上,建议您买新的。修这个不大容易,主要是危险。

网友:
看清楚电源集成电路的型号,在网上搜相关电路图就行了,大同小异。

网友:
494半桥开关电源,看样子你这个好像是mos管不是三极管的

网友:
哪有不能修的,只有值不值得修。

网友:
串接灯泡亮度高,输出有5V说明IC工作电压基本满足且已工作,带输出驱动变压器的IC损坏率较小,直接市电故障电流应该不小,保险居然没烧!而功率管烧断情况下单侧功率管工作输出电压低,48V开关电源电压也不至于低至5V左右,整体工作电流并不高啊!,如果半桥输出击穿保险会烧掉,所以个人考虑此故障输出滤波电容等短路、整流管质量不佳软击穿等可能性较大一点。
另外输出电压低达不到最低调整电压当然也不可调。合情合理。

网友:
这个电源修起来有点难,还有贴片元件吧?

网友:
先看下输出整流半桥有无短路

网友:
先测试两个主滤波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