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8650电池内阻问题

楼主(2019-12-21):
18650,请教一般的内阻多大是正常?如果内阻超80毫欧,是不是性能没那么好了?谢谢

网友:
我TB上的便宜大卡货 都是80上下,我估测的是直流内阻。
大电流放电内阻要小

一般使用无所谓, (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
容量型18650内阻80毫欧很正常,100也可以用。

动力型18650内阻要低得多,一般在十几毫欧,高倍率的可以到10毫欧以下。

网友:
看是容量型还是动力型了,高倍率的内阻是小,单容量也小1500左右吧

网友A:
动力型的10毫欧左右
高倍率20毫欧
容量型50-60毫欧
对比同批次电池内阻大的就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型的10毫欧左右
高倍率20毫欧
容量型50-60毫欧

谢谢。。。。。。

网友:
顺便问一下要怎么测试内阻??  就一个万用表能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