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双栅实验

楼主(2019-12-21):
夜深人静是做实验的好时机
实验是个简单尽量接近矿机小信号的装置,看图做了3次
SD之间用数字万用表20K档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测得的数据单位kΩ
栅级输入电压由二极管稳压并用精密电阻调节所需电压,正负各测一次
通过数据分析弱信号下控制DS的主要是G2
也可以说G2的作用远大于G1
由于不能完全模拟矿机环境,故数据结论谨供参考,也欢迎矿友们实际矿机中作对比

网友A:
这时3DQ的跨导与G1、G2之间的关系图,跨导越大输出电流越大,跨导类似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图中红线分别是G1或G2接地时的跨导分界线,对应的跨导是2mS。
当G1接地时,G2输入电压的变化,跨导是从分界线向上的(橙色箭头),也就是说跨导开始从2mS向上变大,
当G2接地时,G1输入电压的变化,跨导是从分界线向下的(绿色箭头),也就是说跨导开始从2mS向下变小,
楼主的实验是与产品手册上的结论是一致的。

网友B:
辛苦辛苦!无论哪一种情况好像都证实了大小信号不一样时检波器输出阻抗也有变化。正、负有变化数值也不一样这点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辛苦!无论哪一种情况好像都证实了大小信号不一样时检波器输出阻抗也有变化。正、负有变化数值也不一样 ...

大信号时负载尽量小于谐振阻抗获得更大功率,而小信号时负载阻抗尽可能高些提高谐振电压而有利于检波效率

网友C:
实验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让数据说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让数据说明一切。

大家都努力把矿机研究个透彻,不断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3DQ的跨导与G1、G2之间的关系图,跨导越大输出电流越大,跨导类似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图中红线分 ...

矿机电路弱信号时DS在50mv以下,所以尽量测试模拟在矿机实际情况下

楼主(2020-03-07):
继续测试3DQ双栅试验
样本3DQ1和3DQ2
测试重点2个数据
1,G1接地,控G2-S电压测S-D之间电阻值
2,控G1G2并接对S电压测S-D之间电阻值
测试用数字万用表20KΩ档,红表棒接S,黑表棒接D,尽量保持S-D之间微电压
测试结果如下:电压单位mV,电阻值单位KΩ
          3DQ1          3DQ2
电压   控G2  控G1G2  控G2  控G1G2
0      0.67  0.67    2.26  2.26
50     0.45  0.42    1.23  1.10
100    0.34  0.30    0.82  0.61
150    0.28  0.23    0.65  0.40
200    0.24  0.18    0.57  0.30
250    0.22  0.16    0.52  0.23
300    0.20  0.14    0.49  0.19
350    0.19  0.12    0.46  0.17
400    0.18  0.11    0.45  0.14
450    0.17  0.10    0.43  0.13
500    0.17  0.09    0.42  0.12
550    0.16  0.08    0.42  0.11
600    0.16  0.08    0.41  0.10
从数据分析来看,把3DQ的RD分成三个部分来看
SD固有本底电阻R0,G1控制部分电阻R1,G2控制部分电阻R2
近似值
3DQ1的RD=R0+R1+R2=0.08+0.08+0.51=0.67
3DQ2的RD=R0+R1+R2=0.10+0.31+1.85=2.26
这2只3DQ的R2电阻值是R1的6倍左右
从0-600mV控制G1G2对RD的变化范围来G2(R2)的作用明显大于G1(R1)
当G2控制电压到100mV时R2接近R1,这时G1(R1)的作用开始明显起来了
到500mV后G1G2的作用开始减少了
在3DQ场管矿机中,G2起主要作用,但为了充分利用矿机能量来看,达到一定谐振电压后,G1的作用还是有一定提升作用的
从2只场管数据分析来看,3DQ2高RD的检波效率要高于3DQ1(在负载匹配RD的情况下)
以上数据由于样本检测设备有限,结果只能作参考作用,欢迎更多矿友深入研究

同时联想到有源机中通过控制G2来控制G1的增益范围
G2电压高时G1作用增益明显,G2电压低时G1作用增益减少

网友D:
楼主的测试有现实意义。
我在考虑是否能实现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测试有现实意义。
我在考虑是否能实现自动增益控制。

双栅管用在高频高放上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自动增益的
我也设想把3DQ的单管机用上自动增益调节
3DQ的作用还可以更进一步研究

楼主:
今晚又加大了栅压到3.9V实验
用一只0栅压3KΩ的3DQ测试
测试数据如下
电压mV  控G2     控G1G2
0      3.0KΩ    3.0KΩ
600    0.42KΩ   0.104KΩ
3900   0.31KΩ   0.025KΩ
从数据看600mV后SD电阻可以进一步减少
所以前面的R0不正确,SD之间电阻由R1十R2组成

楼主:
根据近来对二极管和3DQ的RD测试
发现随着信号电压的上升
二极管的最佳负载越来越小于0电压RD
而3DQ的最佳负载越来越大于0电压的RD

网友E:
做矿石机 3dq和2ap您觉着哪个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矿石机 3dq和2ap您觉着哪个好一点呢

3DQ
优点,热稳定性好,检波效率高,容易与电路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3DQ
优点,热稳定性好,检波效率高,容易与电路匹配

谢谢您 我手里用的是2ap14比2ap9性能好点 反向电阻接近无穷大 等有时间了 我也做一台矿石机

楼主:
为了对比3DQ检波效率,测试了6只3DQ场管零栅压SD阻值和正负100mV时SD阻值,数据如图,似乎显示RD更高的正负阻值比更大,检波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对比3DQ检波效率,测试了6只3DQ场管零栅压SD阻值和正负100mV时SD阻值,数据如图,似乎显示RD更高的正负 ...

楼主辛苦,佩服您的钻研精神,
建议您,双栅并接,DS互换也做一下,矿机在半波检波的时候,正半周承受的是正向高电压,负半承受的是负端的高电压,

楼主:
鼓捣兄请看,如果算平均值,两种结果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捣兄请看,如果算平均值,两种结果几乎是一样的

看到了,辛苦了,看来DS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楼主:
为了配合我的这些3DQ场管,制作了3DQ专用匹配变压器,试用了一下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