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12-22):
请教各位老师下图电路R1的接法有所不同.它们对电路在工能上有什么不同.希望懂的老师说说先感谢了

图1

图2

网友A:
图1电路,是屏栅共同调制。
图2电路,是单屏极调制。
区别是,调制幅度不同,失真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电路,是屏栅共同调制。
图2电路,是单屏极调制。
区别是,调制幅度不同,失真度不同。

先谢老师了.老师R1接法不同会不会对输出阻抗有影响

网友B:
图1是三极管发射,图2是束射四极管发射。图2射频功率大于图1。

网友A:
这两种接法,区别是,图2 是固定栅压,图1是随屏极参加调制,当小信号调制时,对输出阻抗影响不大,对输出阻抗影响最大的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是三极管发射,图2是束射四极管发射。图2射频功率大于图1。

哦.谢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接法,区别是,图2 是固定栅压,图1是随屏极参加调制,当小信号调制时,对输出阻抗影响不大,对输出 ...

老师我记得电子管音频放大器三极管接法与四极管接法输出阻抗是不同的.所以才问你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年我偷偷的装一台,L2...L3我用电子管中波振荡线圈代替的,bol天线借用我的矿石收音机天线,发射距离3公里左 ...

老师你的频率是中波吗.是什么形式的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年代久远了,应该和这个电路差不多的,,

哦.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