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音响改什么样的

楼主(2019-12-22):
汽车上的音响改什么样的,性价比高点的   不要太复杂

网友A(2020-02-06):
很多人以为汽车原装机/喇叭,都是次等货.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建厂十多年的汽车厂的产品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个别欧美巨无霸汽车公司,己经把【车机的优秀】,作为压倒对方的筹码.德国那个名车

品牌,把车机价目定在900美元.而美国一个大汽车集团,与英国一个名牌吉普车,争得了日本【金噪子】这个贵族

电器品牌,替他们代工车机,而那个英国名吉普,还请日本【健伍】代工喇叭.

而丰田车的功放,失真低/频响好,不知是否专门订制美国查不到型号的专用收音IC和CPU,中波灵敏度没有任何调

谐器可比.

所以,拿到汽车,就说要换车机,这绝对是捞着珍珠当稻草,要小心求证才可下结论,不要xx长,见识短,人云亦云,

小心听取各朋友车子车机,小心比对,客观求证,勿把白银当废铝.

网友B(2019-12-22):
直接淘宝对应的车型专用主机,强烈推荐dsp结构的,喇叭不用换,这个是智商税。效果翻天覆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认为自己的书架音箱不错,把它搬到车上接上车机----声音依旧不错;
拆下书架音箱中的喇叭和分频器安装在 ...

现在在考虑

网友:
网购进口汽车功放,自改装,声音一定有提升。

网友:
其实车载音响基本上无解,很难做到hifi。因为听音位置,供电电压和喇叭强度的矛盾都太大,无法调和

网友:
买2手高档拆机的换吧,不过要喇叭,机器整套换

网友:
现在汽车的原装音响音质还是不错的,改装按车主自己的需要改装,需要低音强进的加低音炮,需要高音清晰悦耳的加高音头,需要加喇叭提高音量的加放大器。如在提高就要换机子,但是要想适合的机型并不多。

网友:
我还用原车CD啥都没改,个人觉得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享受的

网友(2020-02-03):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对应的车型专用主机,强烈推荐dsp结构的,喇叭不用换,这个是智商税。效果翻天覆地。

喇叭太差了,DSP也挽救不了。低端DSP应该反而会把音质搞差吧

觉得原车喇叭差不多的话,不要用车载SBC格式的蓝牙音频听歌就行,很多车机的蓝牙芯片太差,和直接USB文件播放,音质差别很大

网友:
原车音响豪车,普车差别巨大,不是一回事,建议高端车原装二手,连喇叭一起换。有条件加专用功放。对音质不感兴趣的就无须折腾了。

网友:
你觉得自己的音响在哪各方面不足,大家帮你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音响和家用音响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车用音响听起来似乎很酷,但按照一般的听音指标衡量都差得很远,其 ...

汽车原来只是一种交通工具,一开始收音机用在汽车上,那时家用收音机还远没有普及,往往一开始先进的电子设备首先用在汽车上,汽车本身不是收听的好环境,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现在赋予了享受的功能,这就要求汽车音响具有新的功能,较高的音质,低音强劲,较强的抗干扰性,和一些新的功能,汽车音响的 改装成为一种时尚。国外汽车改装的费用是很高的,国内大城市也都有汽车改装的专门的汽车服务公司在干这个工作,要换电瓶和发电机,要加工汽车的里子版改成木板,尤其是四个门子的里子版,汽车的后备箱要改成音箱,要换低音大喇叭,要加四五个专用的大功率放大器,车内要加十几甚至几十只高低音扬声器。

网友:
两个字"就是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以为汽车原装机/喇叭,都是次等货.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建厂十多年的汽车厂的产品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

换车机一定要慎重,原厂的车机是按照汽车的价格定制的不同性能的机子,一般比后配置的各项指标要好很多,低档车配置的一定不会高,改进的余地比较大。高档车一般很难选择比原车更好的机型;1, 有的高档车扬声器的阻抗非常低,每个扬声器都有一个专用的功率放大器,换机子后去掉放大器直接带不响,音量很小,音质很差。2, 很多的高档车主机没有功放,另有专门的功率放大器,这种机子尽量不要换机。3, 有的车型换机子后收音机收不到台,调频调幅都没有,或者只有非常弱的调频信号,这是因为原机子在天线附近有天线放大器,他失去了供电,车外信号过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换车机一定要慎重,原厂的车机是按照汽车的价格定制的不同性能的机子,一般比后配置的各项指标要好很多 ...

就例如那个英吉普,在车顶行李架暗藏有两条互成90度角天线,无论车子怎么转弯,总有一条天线收台理想,两讯

号进入车机后,由专门的二选一天线的智能IC,把噪音大一路讯号关闭,象这样的车机,换机必死.

越来越多的新车机己经和车内各电器操作联系;开天窗/冷暖气/温度调/风速调,可在仪表板或方向盆上控车机-两种

形式双控.故意使机主无法更换车机.

随着旧车渐渐淘汰,玩车机的这个大时代即将结束!

网友F(2021-05-31):
引用 网友A:
就例如那个英吉普,在车顶行李架暗藏有两条互成90度角天线,无论车子怎么转弯,总有一条天线收台理想,两讯 ...

我已经把原车机装回去了 拆掉了安卓机。

虽然国产车,原车机华阳做工很好,7850放大器,早一年的款型用的还是歌乐代工的。

而后装市场的车机,几乎充斥着杂牌,品质非常差。

网友:
汽车音响及家用,这个题目好,好多的汽车报废了,汽车音响还是好的,可以家用,原装汽车音响指标很高,有很好的效果,只要在电源上下功夫,电流一定要在20安左右,声音够听够大,只不过虽有四个声道其实都是两声道的,装多扬声器是要注意声道的相位的,可以在家具上挖个洞装上汽车扬声器,也可单独制作音箱,欢迎大家探讨。
要注意的事项是电源电流要大,喇叭线要短,如长了要加粗。如要听中波,必须要独立电源,尽量不用市电,天线很关键,它的馈线电容是中波调谐电路的一部分,影响高低端的灵敏度,要做等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把原车机装回去了 拆掉了安卓机。

虽然国产车,原车机华阳做工很好,7850放大器,早一年的款型 ...

只要是给汽车品牌配套的车机一般性能很好,杂牌机例如不能够给厂家配上套的,我想举出几个品牌,但有点------,还是不说的好。是不能家用的。

网友G:
我原来的车机是调感收音机,用车载MP3发射器听音乐,偶尔听当地FM。

纠接于频漂,收台少,MP3音质差,换了个单锭的标致308收音机。

换机后刚开始的几天很新鲜,都是优点:声音特清晰。

几天过后却感觉没有原来的车机耐听,声音清晰了,却很生硬,不圆润,听一会儿就烦燥。

正考虑把原车机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音响的改装是一门专门学问,车门的改装要加固,门子的里子板要换成木板的,里面要装隔音材料,要换喇叭,要长行程的,近20毫米,要大功率的,要加装功放。这只是门子,其他如前面板 ,后面的扬声器也是要改造的,后置扬声器的面板要换成木板,车子的后备箱是改造的重点,要装30寸-20寸的大功率扬声器,都是要加装功放的。这一切都要注意喇叭的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的车机是调感收音机,用车载MP3发射器听音乐,偶尔听当地FM。

纠接于频漂,收台少,MP3音质差,换 ...

你的这个机子够老的,原装机子一般性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以为汽车原装机/喇叭,都是次等货.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建厂十多年的汽车厂的产品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

说得有道理。有个朋友买的2015款汉兰达,花了一万多改装音响,我借他车开了一周时间,可以好好听改装效果,结果令我失望,听起来低音很重混沌,高音刺耳轻薄,还没有2010款老汉老原配的好听,他的车改装后原配的音响听不了,所以很赞同您 说的观点。

网友:
汽车改音响 是一个系统的  我改过两辆车的 本田的crv 效果还行吧 与想象的差一些,汽车的听音环境不行 车门必须要重点做隔音 车机原车带的质量很好不建议换 喇叭 喇叭线 可以换 日产车用的大部分是松下代工的普通喇叭,折腾的乐趣大于听音乐的乐趣了,动手能力强 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没有专门讨论车技的论坛和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