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12伏铅酸蓄电池充电器用于补充充电

楼主(2019-12-22):
12伏60安时轿车铅酸蓄电池,平时车经常停车库里,就是用也是大多几百米就停车,跑远道时候不多,估计电瓶有亏电,想买个充电器偶尔可以补充一下。

网友:
10元买个电脑电源,稍微调整一下电压,或是买个12伏400瓦的led 电源,也就2~3十元,调整电压很方便

网友A:
自己用电动车充电器改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具有三段式充电模式,比较适合铅酸电池。要注意的方面是改小电压和增大电流,围绕这两方面去做改动。可以网搜这类信息来看看。

网友B:
网上买的蓄电池充电器很多劣质货,办公室有很多因电池失效而报废的山特UPS,拿一个拆掉电池,从电池接线处引了两根线出来并接上鱼夹就可以给12V蓄电池充电了,注意的是蓄电池接线没有跟市电绝缘,因此使用中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  14.4v  4安充电器 开关电源的 24一个不包邮

谢谢,电流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电动车充电器改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具有三段式充电模式,比较适合铅酸电池。要注意的方面是改小电压和 ...

网上有脉冲电动车充电器,也有12伏的,挺贵的,4安的要100多,充满断电。其他的鱼目混珠不知道选什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的蓄电池充电器很多劣质货,办公室有很多因电池失效而报废的山特UPS,拿一个拆掉电池,从电池接线处 ...

谢谢回复,网上充电器太杂,我有个小电脑用UPS,原电池是12伏7安的,考虑过感觉充电电流太小,可以试试。

网友D:
48V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比较复杂,降压提电流需要输出绕组对拆后再对折4股并绕后恢复安装,改变TL431取样电阻阻值(降低上电阻阻值)调整为14.4V稳压。(前提48V低压侧输出运放IC供电需更改去掉电阻稳压管稳压,极个别的改动点更多改动更大),
最佳方案12V20A以上铝壳开关电源调整输出电压14.4V串接小段电炉丝(建议0.2-0.5欧之间,目的防止蓄电池亏电严重,开关电源充电时超负荷),还可以接个继电器线圈一端接公共负极,另一端经二极管后接蓄电池正极端,常开触点两端分接蓄电池正极和开关电源输出正极,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接。触点电流要20A以上

网友E:
你这个问题用普通带微调12V开关电源就可以解决。调电压到13.8V给电池长期充电,也就是在浮充电状态。

网友F:
若是不差钱在X宝上搜索发电机浮充充电器,那玩意是专业的,各项参数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买一个二手的笔记本电源,16v的,直接充电,控制充电时间就可以了,铅酸电瓶放电截止电压10.5v,充电终止电压在16.2v,浮冲电压14.4v,只要不长时间维持16v,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比较复杂,降压提电流需要输出绕组对拆后再对折4股并绕后恢复安装,改变TL431取样电阻 ...

谢谢回复,回头研究下,继电器防反接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用普通带微调12V开关电源就可以解决。调电压到13.8V给电池长期充电,也就是在浮充电状态。

谢谢回复,这个办法最简单,手里有12伏6安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不差钱在X宝上搜索发电机浮充充电器,那玩意是专业的,各项参数都符合你的要求。

发电机浮充电器我研究了,还不是很贵,是长时间连接电瓶的。这个可以时刻保持电瓶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