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F6686收音机的V1.0版

楼主(2019-12-22):
9月份搭了TEF6686原型机验证方案可行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94504&extra=
这个方案里面有不少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1、干扰:受限于空间布局,包括屏幕升压干扰,背光PWM干扰,I2C的干扰都没有解决;
2、灵敏度低,这个可能与高频头有关,高频头个体差异;
3、编码器跳格;

这个版本直接集成了所有功能,现在把上述问题都验证和解决了:
1.1 双面板单面覆铜,合理安排线路,把背光PWM,I2C更新的咔哒声完全解决(此时屏蔽罩还未焊上,已经效果满意);
1.2 双电源供电,主电源18650 3000mAh,FM耗电200mA;负电源可充电2032 40mAh,V0消耗0.5mA,屏幕升压干扰解决;
2 使用了厂家推荐的电路,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并用磁珠隔离,灵敏度有较大提升;
3 使用30定位15脉冲的编码器可以解决,普通的EC11编码器会跳格,(这个理论上可以从程序里面修改的,我暂时还没能力搞);
4 加入RF前置放大可手动调节电位器调整放大量,并用磁保持继电器切换前置放大是否工作(此部分在验证整机工作正常后再焊接);

网友A:
恭喜diy成功!
目前不在diy了,论坛很少上,也没有看到钱兄之前发的帖子,很抱歉。

我看到你在帖子里提到的一些内容可以微信跟我说下的,手册里都有但页数很多业余很难一页页看过去
晶振的频率程序里指定的,支持4  9.216  12  55.4667,默认是9.216
编码器不同硬件有区别,改一下触发方式为仅上/下跳沿即可,程序里你可以搜索it rise fall相关的关键字

6686输入变压器之前论坛里有一位朋友送了好几个,可以送一点地址数量微信
我自己也做了6686的pcb但不知道是不是风枪吹坏了还是虚焊,i2c通信不成功,根据你用的情况,6686皮实吗
音频输出的赋值程序里可以指定衰减
你可以看下有一个user manual

我想假期里做一个控制板,不用万能板,pcb打样,换成12864的屏幕,现在这么用,显示屏完全没有干扰吗?

楼主(2020-01-31):
年前把屏蔽、按键板、磁棒、喇叭给鼓捣进去了,现在剩下外壳和拉杆天线了;
近期天天宅在家,快发霉了。
这两天终于放晴了,随便在室外拉了一根20米的线(Random Wire ANT),中、短波信号好到爆炸,FM也有一定提升。
受到jackywu_xp坛友的帖子启发,我也做了一个所在地区的FM电台接收列表(本次接收没有开RF放大器,RF前置放大对弱信号没有用,对中等偏弱的信号可以提高立体声的分离度)。
心得:
1、不调谐的RF前置放大对弱信号是没有用的,只会增加噪声,一组好的天线才是王道;
2、DSP接收FM是碾压级别的,灵敏度足够高,而且可以轻松分离相邻0.1MHz的电台(例如103.2MHz的音乐之声和103.3MHz的浙江经济广播;107.3MHz的象山电台和107.4的浙江之声);
3、FM接收受到天气、时间影响也是有的,比如下午4点多可以勉强收到2个嘉兴的台,但是晚上就收不到了;
4、FM接收能力太好也有弊端,广电部门为了提高覆盖率和覆盖质量,会在适当地区建设转播发射站,如果接受能力太强的话重复的电台太多了(浙江之声有6个台……);
自己总结的确定电台呼号的方法:
1、守听整点的时候,大部分电台是有呼号的;
2、网上查蜻蜓FM等网站,www.qingting.fm/radiopage,查询电台频道,对比听内容(网络内容会有一定的延迟);
3、对于差转台,准备2个收音机,其中一台调到未知电台,另外一台搜索频段内其他电台,可以发现相同内容的很大可能就是差转台;
4、欢迎坛友补充;

网友(2019-12-22):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弱台上的背光和lcd刷新干扰, 建议单独供电 加大电容,我用的是470uf。编码器乱跳?换104电容,30位和20位程序不一样。6686灵敏度已经很高了。建议不要把6686放屏下面。。。

网友:
调整亮度的三极管1am 输入要有两个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还有。。。就是做大了!考虑下我的烟盒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diy成功!
目前不在diy了,论坛很少上,也没有看到钱兄之前发的帖子,很抱歉。

egg,用什么的12864屏?我试了几个 3.3v的都有干扰。要不便携的还是直接蓝牙串口 手机控制吧。。。

网友B:
从de1108的表现看,这芯片似乎没那么神  我觉的dsp的效果也就那样,不同厂家芯片性能可能有差别,但不至于很大,现在国产这类芯片都一大把
,调幅的话,DSP根本干不过传统二变,不然德生的高端机也不会还保留二变的架构

网友:
做的相当不错了哈,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diy成功!
目前不在diy了,论坛很少上,也没有看到钱兄之前发的帖子,很抱歉。

这个芯片很皮实,300度风枪来回焊了很多遍都没事,确定买到假的了。这次我买了6个,已经确认3个是假的。屏幕这样子没有干扰,用磁棒天线靠近,中波无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很皮实,300度风枪来回焊了很多遍都没事,确定买到假的了。这次我买了6个,已经确认3个是假的 ...

中波有干扰,调频与短波没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波有干扰,调频与短波没有干扰

调频 fmdx时候 听弱台 还是有干扰的,我加大了1602屏 电源电容,。1682屏的 led灯 也解决了不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 fmdx时候 听弱台 还是有干扰的,我加大了1602屏 电源电容,。1682屏的 led灯 也解决了不少干扰。。 ...

1602屏的引脚加磁珠也许会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de1108的表现看,这芯片似乎没那么神  我觉的dsp的效果也就那样,不同厂家芯片性能可能有差别,但不至 ...

我花了1个月测试了rda5807,bk1080,qn8035,si4703。灵敏度都很高,但抗干扰性差别很大,按从好到差排列是si4703>>qn8035>rda5807>bk1080,我觉得后面3个芯片根本就只能用在电台少的地方。si4703就很好。用传统模拟芯片的sony,松下测试,表现还不如后面那3种dsp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花了1个月测试了rda5807,bk1080,qn8035,si4703。灵敏度都很高,但抗干扰性差别很大,按从好到差排列是s ...

芯科的单FM芯片,不要找si4703, 虽然我的1106就是用这芯片, 更好的是si4706, 这款被官方定义为高性能FM

si4703的分离度有问题,我用测试碟的声道测试音频(只有1个声道有声音,另一个声道完全无声), si4703解码出来,另一个声道有微弱的音频,而我换模拟芯片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