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可以烧天然气吗

楼主(2019-12-22):
柴油机,可以烧天然气吗

网友(2022-04-12):
可以的, 基本流程是 启动时柴油启动,启动后油门就锁死怠速油门,然后进气口提供天然气,控制天然气流量就是控制油门了。因为天然气燃点高于柴油,所以压缩冲程不会压燃天然气,喷油时才由柴油点燃天然气的。

网友A(2019-12-29):
肯定可以啊,我的货车就是改了天然气,我们南方地区用起来比柴油划算的很,而且现在加气站也多,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B(2020-05-04):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你说的那种拖拉机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一种推土机,用手拉启动,启动的是一个两冲程的汽油机,然后用汽油机来拉动柴油发动机,很老的机器,汽油机只是起到启动机的作用,主发动机启动后汽油机就可以熄火了

网友C(2019-12-23):
直接烧天然气不行,但可以油气混烧,直接把天然气通入进气口即可,无需改动,少量供油是为点火,注意不能空载,否则易飞车

7、80年代曾经用柴油机烧沼气,用的就是这个法子,后期改进为柴油机油门拉簧与沼气阀联动,克服了飞车的隐患

网友D:
现在柴油大货车有油汽混合动力的,至于改装可行不还没有探讨过,但汽油车有改的。

网友E:
很多挂车车头后面背2个还是4个大罐,难道是灌得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柴油大货车有油汽混合动力的,至于改装可行不还没有探讨过,但汽油车有改的。

想改柴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没问题,10多年前就有人开始烧了,尾气不用加化肥,动力还强一点。不过加气还是麻烦点。
除非你对加气 ...

怎改装,想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烧天然气不行,但可以油气混烧,直接把天然气通入进气口即可,无需改动,少量供油是为点火,注意不能空 ...

有套件卖吗,想改柴油机发电

网友:
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都是内燃机,但是它们的点火方式不同,汽油机是高压电点火,柴油机是压缩点火,天然气只能用高压电点火方式,不能用压缩方式点火,柴油机能不能用天然气,楼主,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套件卖吗,想改柴油机发电

不需要套件,把气通入进气管就万事大吉

网友:
天然气能够被压燃吗?

网友(2020-01-26):
云内生产专用的燃气发动机。并且是小型的。山东胜动是大型的。技术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我的货车就是改了天然气,我们南方地区用起来比柴油划算的很,而且现在加气站也多,完全不用担 ...

费用多少
我想改发电机

网友:
改不了!!点火方式不同,压缩比不同!烧液化天然气的大货车油箱里加的都是汽油!!

网友:
单缸吗!买油气两用化油器!点火线圈要改吧!以前见过单缸柴油机改的!找不到视频了

网友G:
汽油机改气,在喷油嘴前方钻眼安装喷气嘴,控制器转换喷油或喷气,道理简单,柴油机因为没有点火系统是压燃式,所以烧气的同时还必须烧油,烧油主要是为了点火用,只需要一点点就行,知道这道理如果有动手能力就可以改了。

网友H(2020-03-02):
天然气燃点和汽油相仿.因此汽油机可以直接改。柴油机压缩比太大.估计不等活塞到顶就爆燃了.没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然气燃点和汽油相仿.因此汽油机可以直接改。柴油机压缩比太大.估计不等活塞到顶就爆燃了.没可能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改是可以改,要加电点火装置,供气装置,而且改天然气后,并不一定省燃料,还会比原功率降低
不如原生的天然气发动机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G:
汽油机改气,在喷油嘴前方钻眼安装喷气嘴,控制器转换喷油或喷气,道理简单,柴油机因为没有点火系统是压燃 ...

正解,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改得动多少部位啊

网友(2020-05-02):
摩托车4冲烧打火机气瓶试过,可以启动,柴油机没有没条件测试

网友:
现在柴油机基本上是大车子用,改汽估计还没人改吧,改肯定可以改的,但是用的人不多,很多小零件估计就不会有生产

网友(2020-06-09):
引用 网友E:
很多挂车车头后面背2个还是4个大罐,难道是灌得柴油

前几天见过一台用CNG的大货车。。。。。。。八个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你说的那种拖拉机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一种推土机,用手拉启动,启动 ...

这个跟烧天然气没关系,那是启动用的辅机。。。。。。。类似现在的起动机。

网友(2022-03-05):
原来有这么多的讲究

网友(2022-04-19):
柴油是压燃,天然气是点燃,不能直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