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实验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楼主(2019-12-23):
正好家里有一个电脑用的USB键盘 没事就把插头插到收音机上 没想到能用 真的可以用 小键盘是数字 上下方向键是音量
甚至能按出原来这个收音机没有 高低音调节了(没拍照) F2 F4分别调节高音低音
有没有更多功能就没具体实验了 我估计应该不是所有收音机都能这样

网友A:
楼主真是奇思妙想,请问收音机是在什么工作模式的时候?简谱管用?是收音状态还是播放U盘的状态?

网友:
好事情,楼主应该全面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奇思妙想,请问收音机是在什么工作模式的时候?简谱管用?是收音状态还是播放U盘的状态?

什么模式都可以用 就是不同型号的收音机有可能不一样 你试验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B:
有才人,我以为是插电脑上,是把键盘的U头插收音机上了

网友C:
不错 弄个小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才人,我以为是插电脑上,是把键盘的U头插收音机上了

就是把键盘USB插头接收音机 但是不保证都可以用 这个和收音机主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弄个小键盘试试

不保证都可以用 我只是说我的收音机可以 这个和收音机主控的是否支持有关

网友D:
反正电视机,电视盒都可以,这大概就是出芯片的厂家按标准来做了支持!而采用芯片的厂家意外地添加了附加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电视机,电视盒都可以,这大概就是出芯片的厂家按标准来做了支持!而采用芯片的厂家意外地添加了附加值 ...

但是USB键盘可以调出收音机原来没有的功能 比如高低音调节 原来按键没这个功能 用键盘就可以 当然肯定不能保证每个收音机都可以 有的能用 有的不行 有的键盘按键功能不一样

网友:
数字时代,USB口兼容性很强,其内部数字电路的功能也基本能通用,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USB键盘可以调出收音机原来没有的功能 比如高低音调节 原来按键没这个功能 用键盘就可以 当然肯定不 ...

是挺好玩的!之前我有块MP3收音机板,USB口连到电脑还能作电脑声卡来使用……

网友:
这个确实太有才了。说不定使用无线键盘,还可以。。。

网友E:
刚拿我家的收音机试了一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拿我家的收音机试了一下,不行。

这个不是每个都支持的 看运气好不好 支持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每个都支持的 看运气好不好 支持才能用

应该是看主控芯片吧,你的能否拆机看看单片机用的啥型号。

网友F:
接上看戏机试了试,不行,不管用

网友G:
需要USB HOST支持吧,多半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上看戏机试了试,不行,不管用

看戏机用USB的游戏手柄试试 看戏机一般支持USB手柄 不支持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USB HOST支持吧,多半是不行的。

支持USB HID(键盘 鼠标 手柄 电子旋钮等都是USB HID)才可以 支持U盘也叫支持USB HOST

网友H:
能支持楼主这种操作的,基本上就是核心为DSP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支持楼主这种操作的,基本上就是核心为DSP的机器了。

只要带USB 不管核心是什么方案 可以把家里闲着USB键盘 游戏手柄等插上试试 运气好的话主控支持就能用

网友(2020-05-10):
这个也能想到

网友:
能和键盘通讯!!试试接电脑上,能识别就更牛了!

网友(2021-08-08):
我手里的收音机试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