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曼卡顿电子管高频头

楼主(2019-12-23):
论坛chyi3688朋友制作过的高频头终于找到原图纸发给论坛热爱DIY的朋友 我也仿制过接收效果稳定 空气感十足  在此感谢论坛网名chyi3688的朋友 覆铜板就是这位朋友手绘无私奉献的

网友:
这个图好,搭棚焊应该更霸道.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42.soresults.dtitle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42.soresults.dtitle

图中3个线圈 1.2毫米漆包线3圈 直径8毫米由于仪器设备不懂使用频率覆盖没做调试 最近在学习扫频仪使用 狂补论坛使用扫频仪 示波器的帖子

网友A:
R19的末端接哪里?接A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的末端接哪里?接AFC?

稍等我补图 格式不对 我是截图过来的

网友B:
复刻的难点是,去哪找可变电容。

网友:
这个电源变压器输出是多少伏,看不清

网友:
管子为12AT7X2

网友C:
李兄也跳进FM坑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李兄也跳进FM坑里了?

早进来了。在做您的“锁相环”,基本成型了,还没上电。老兄还在“寒极”?

网友:
建议第一调谐连移到
高放级之前,灵敏度会高一点。

楼主:
在此由衷感谢海河版主评分

网友:
谢谢海河超版鼓励!
正在学习备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刻的难点是,去哪找可变电容。

日本收音头里拆

网友D(2020-06-13):
请问这个电容的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电容的值是多少?

多数用4.7P

网友D:
你好,我按图用红圈里的调谐回路接到您说的位置,开机后只能收到100Mhz以上的电台,灵敏度确有提高,但是100Mhz以下的电台都收不到了。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用调谐回路替换了L1,

网友D:
z这块印版专业,请发个电路图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按图用红圈里的调谐回路接到您说的位置,开机后只能收到100Mhz以上的电台,灵敏度确有提高,但是 ...

要统调,,,,,, 不是接过去就行的,(线圈和配容也要加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统调,,,,,, 不是接过去就行的,(线圈和配容也要加减)

请教这种双调节回路的通调怎么调,谢谢

网友:
我文笔不行,请参考坛上高手们的统调方法。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D:
z这块印版专业,请发个电路图学习一下。

手机上只找到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89913应该就是这位老师发的帖,有一个是三联。一个是双联。

网友F(2020-11-17):
非常不错,灵敏度能达到多少uv?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不错,灵敏度能达到多少uv?

没测试过 灵敏度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