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为什么这样绕?

楼主(2019-12-23):
美国大力宝A-410 EL84 6V6

输出牛为什么这样绕?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频率响应向低端伸展。使高频特性得到改善。。。

谢谢~~各组匝数都略有差别,设计牛像王羲之的行书

网友:
平衡。让推挽两臂的电感;线阻和分布电容,尽可能一致。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初级也要分4段绕,次级放中间。

网友:
不建议安装这个数据仿制。

网友:
还有正反绕,交叉接。还有九宫绕。

网友:
主要是为了减小分布电容。改善频率响应。

网友B:
请标注一下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标注一下是如何接线的。

没标示接线,这是这个图的出处
http://my.coolala.net/showpost.php?board=95247&bdct=229096&id=3111481&page=1

网友:
初级线径才0.1??????、、、

网友:
6922单端输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