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长江F16-42电影机为一体机,并加装LED光源

楼主(2019-12-23):
得到一台长江F16-42电影机头,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机头。

网友(2022-10-21):
引用 楼主:
这个灯一直都是亮的。频闪与胶片格的同步是靠遮光罩决定的。曾经想用胶片格的同步来控制LED的开关,这样 ...

实现用遮光片控制LED的开关是可以实现的,要改造遮光片,把遮光片切掉,安装磁接近开关传感器,这样不仅能降低LED发热,还能把LED芯片继续前移到更接近胶片的位置,使亮度增加,穿透性提高

楼主(2019-12-23):
初步检查了一下大件:电机,光电池,扩音机,开关等,正常。查阅很多资料,得知这是一台烟灯光源的电影机,其电源为2台,1台为烟灯供电的高压电源,另1台为扩音机和激励灯供电的低压电源。要配齐这2个电源价和2更相应的连接线,价格不菲。初步想法:扩音机和激励灯供电用2个开关电源代替,灯泡改为LED。尽量想办法把电源装入机器,如有可能,在机器内部装上个喇叭,这样将机器改为真正的一体机。

楼主:
找到了2个24V1A的电源,放在扩音机的散热片上,摆试了一下,位置刚好,后盖也能完全合上。

楼主:
对,就用它了。下面把
+24V的电源,加上一个7806,增加1组激励灯电源。

楼主:
+,-24V电源接入扩音机。

楼主:
改好扩音机后,看后面2个散热器之间有一段空间,测量了下,刚好能放下一个长方形喇叭。喇叭接到6.5输出插座里,不插入输出插头,喇叭接通。插入外接输出插头,喇叭断开。一般放映,这个喇叭音量够了。

楼主:
到此,喇叭,扩音机电源改装完成,明天改激磁电源,同时想把激磁灯也改成LED。

楼主:
改装激励灯。

楼主:
调整LED的位置,使光电池输出最大。

网友:
我也想改一台,就是没时间。

楼主:
继续改LED灯
电源:
灯:

楼主:
亮度还可以,颜色也很白,等片子了。。
调整大小 旋转

网友:
就是折腾着玩

网友:
我曾经用LED改过一台8·75MM的电影机,感觉光线穿透力比不了12V100W的好。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个超短焦的镜头,大画面,爽。

网友A:
穿透力不行,色温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透力不行,色温也不行

色温很好,穿透力确实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温很好,穿透力确实不行。

还是用回24V250W的溴钨灯的好

楼主:
准备在改一台疝灯看看,LED真的,想说爱你并不容易。发光点太大,汇聚光线很难。

楼主(2020-01-22):
最近改进:
1,喇叭改用了16欧,10W内磁小喇叭。

楼主:
2,电源合为一个,电压提升到+-36V
调整大小 旋转

楼主:
这样请刷爽多了。

补充内容 (2020-1-22 16:03):
清爽多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春节宅家,就玩这个了。

网友:
折腾里面有科技

网友B:
楼主是否注意到改LED灯后的频闪与胶片格的同步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注意到改LED灯后的频闪与胶片格的同步问题?

这个灯一直都是亮的。频闪与胶片格的同步是靠遮光罩决定的。曾经想用胶片格的同步来控制LED的开关,这样就加节能,但由于长江机的遮光罩底筒是传输动力的,无法去掉,无法实现了 。

网友C:
喇叭的位置很独特,普通LED可以改为励光灯泡吗?第一次见这么改的,家里这种LED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位置很独特,普通LED可以改为励光灯泡吗?第一次见这么改的,家里这种LED很多。

led 一瓦以上的做激励灯都可以。另外,有一种激光的,红色的,这种更好,声音洪亮,高音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 一瓦以上的做激励灯都可以。另外,有一种激光的,红色的,这种更好,声音洪亮,高音透彻。

嗯,红光还音我听说过,你这种led我以后也试试

网友D:
大功率的LED灯泡得加散热器,还有一个就是色温的问题,色温低了光线的穿透力不行,色温高了光线的颜色又偏蓝,两者只能兼顾,不能做到最好,作为放映灯其实效果不如溴钨灯泡或铟灯,还音灯改用LED可能问题不大,但因为功耗减小不了多少,而且还音效果没有一个明显提升,所以改与不改其实意义也并不大。
我有两台解放103A机器也是裸机,买来时连镜头都没有,后配的一对,至今还没有电源箱,暂时也是用开关电源作为放映灯和马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的LED灯泡得加散热器,还有一个就是色温的问题,色温低了光线的穿透力不行,色温高了光线的颜色又偏 ...

解放103A-X2的机器也有2台,也是无灯无电源,这2个等以后慢慢折腾了。非我的LED非一般的照明LED,色温非常好,这是灯的核心大了点,聚焦后,光的利用率低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的LED灯泡得加散热器,还有一个就是色温的问题,色温低了光线的穿透力不行,色温高了光线的颜色又偏 ...

阁下的103机也是溴钨灯作为放映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阁下的103机也是溴钨灯作为放映灯吗?

103A-x2是疝灯的。灯芯已经不行了,另外,也缺灯电源。溴钨灯机都是老款的了,亮度不足,发热量大是缺点啊。下一步,等空了,改下汞灯看看,如能成功,这个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A-x2是疝灯的。灯芯已经不行了,另外,也缺灯电源。溴钨灯机都是老款的了,亮度不足,发热量大是缺点 ...

现在胶片电影几乎都是爱好者自己在家玩。溴钨灯的亮度已经满足要求了吧?营业性放映还是数码资源最经济。

楼主:
我指的改造机器,是指机器只有一个机头,在没有昂贵和笨重的电源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机器有配套的,还是原汁原味保存收藏吧。

楼主(2020-04-15):
这是第二台长江F16-42机器。这台也改成一体机,和前面唯一不同的是灯用高压灯。图片上层是灯电源,下层是扩音机电源。

楼主:
可以白天看的高压灯。
调整大小 旋转

楼主:
灯盖完美合上。二台机器排排坐! 调整大小

网友:
感谢分享,我先是这样装的,但怎么调整效果都不理想。发现只有加装混光和透镜装置,效果才好。只是这些东西占地方,光轴长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盖完美合上。二台机器排排坐!

短焦镜头哪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