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越秀电子管扩音机增益不够怎么判断

楼主(2019-12-24):
如题,有台G50一2B南粤厂生产地电子管收扩机,fu7×2功放,6N2x2倒相放大,6N2×1拾音+电流放大,6N2x1话筒放大,收音部分与红灯711相似,现在用拾音口放音,用0一4欧接2w红灯喇叭,手机音量与拾音音量调最大,音量只一般电子管收音机打80%左右音量,怀疑增益不够,想问下,这机子正常吗?求助高手解惑。

楼主:
各级屏压,后级6N2,1,6脚300v,倒相1,130v,6,250v,拾音放大130v

楼主:
电路图如下,此机音质蛮好,线路也很规整,是台好机子。

网友A:
0-4欧是监听呀!本机正常。

网友:
这图谁能看清?

网友B:
测一下交流输出电压,用输出电压的平方除输出阻抗,就是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欧是监听呀!本机正常。

也用8欧喇叭接在0一8欧上试过,总觉得音量偏小,最大音量和华为手机开最大音量相同,沒办法描述清楚,但感觉不止这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交流输出电压,用输出电压的平方除输出阻抗,就是输出功率。

您好,是测输出牛电压,用普通万用表吗?数字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用8欧喇叭接在0一8欧上试过,总觉得音量偏小,最大音量和华为手机开最大音量相同,沒办法描述清楚,但 ...

不正常。看看电子管是否衰老,测试各管电压,特别是拾音器前级放大管。

网友:
    楼主,此种接法阻抗不匹配,找一个小变压器匹配一下试试,或者用一个220V变几V--十几V的小变压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看看电子管是否衰老,测试各管电压,特别是拾音器前级放大管。

查出问题了,拾音放大耦合电容失效,更换后音量大增,但音量一开大,声音失真明显,求指教

楼主:
更换忒金属膜104电容

网友:
原机是0.047uF

楼主:
对,没找到47n高压电容,只好用10n代替

网友:
金属膜104电容是纸介的吗?如是,很大可能是它漏电,那样下一级栅压就不对了,就失真了。

金属膜纸介电容漏电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测输出牛电压,用普通万用表吗?数字万用表可以吗?

用万用表交流档,数字、模拟表均可。

网友:
这类旧机器重点检查电容。其次碳膜电阻也会因受潮变质。。

楼主:
失真不好查,由于沒有电压参考参数,无法分析那级问题

网友:
手机输出信号阻抗与扩音机输入阻抗严重不匹配,并联一个32欧姆电阻试试。

楼主:
并联在输入端吗,白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在输入端吗,白版

并联在手机信号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问题了,拾音放大耦合电容失效,更换后音量大增,但音量一开大,声音失真明显,求指教

失真首先考虑喇叭功率小,扩音机负载轻(注意输出变压器温度)如果只作为扩大机使用可以随便增加一个假负载,比100W白炽灯或电烙铁,如果兼顾音质就需要计算假负载了。
其次考虑是机器的问题,某个电子管衰老或工作点发生变化,负反馈网络元件变值虚焊开路,有时轻微的寄生振荡也会造成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