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牌500型指针表的精度测量

楼主(2019-12-24):
星牌MF-500内磁式万用表(上海第四电表厂)
直流电压:DCV 0/2.5/10/50/250/500/2500V    20000Ω/V d.c
直流电流:DCA 0/50UA/1/10/100/500MA
交流电压:ACV 0/10/50/250/500/2500V
电阻:Ω R×1 R×10 R×100 R×1K R×10KΩ
音频电平:Audio level -10~+220B
电阻档ZX98直流电阻箱(上海仪器厂)+1.5M电阻,直流电压电流使用HP6626A,采用AG34401A重复测量对比值为标准值。测量温度16°
电压电流电阻每个量程测量是按照满量程、2/3量程和1/3量程进行对比测量,电压电流测量HP6626按照量程设置后按微调键调整指针表压线,在读AG34401A对比值。电阻档在10K和1K 档,没有合适的满量程电阻就用1.5M电阻或半满量程测量。
不知道每个功能的精确度值估计电阻档精确度是5%,电压电流是2.5%。总体测量结果还是不错。

网友A:
电阻档怎么有个-10%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怎么有个-10%误差的?

谢谢,这个读数是在1/3段误差也大,指针表电阻刻度是对数刻度还是什么刻度,不是线性比例的,实测就这一点超了。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在什么温度下测的电压精度和电流精度?

温度变化对万用表的影响有没有测?

电压过压?电流过流对表的影响有没有测?

电阻档的电池电压下降对精度的影响有没有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测量这么大电阻的精确阻值本身就是很扯的一件事

谢谢,∞距离2K和1K刻度线这么近,也是这次测量才注意到,应该大电阻侧是1/3量程?电阻箱精确度用6位半表和原来手持表测量还是比较准的,这次测量也是用6位半表同时重复测量的,电阻箱有的2K20K在*1/*10和*100档都是压2K和1K刻度线我也很惊奇,包括1.5M电阻也是压150线。测量温度不是很标准16°-1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在什么温度下测的电压精度和电流精度?

温度变化对万用表的影响有没有测?

谢谢,1.测量环境温度是16°。
          2.对比表和电源预热半个小时都是6位半精度,过去对比表和电源温度3°偏差测量电压和电流都测量过都是几个微伏和微安。的变化,这次测量对指针表温度影响没有考虑。
          3.电压过压和电流过流对表的影响没有测,不知道有这个测量项目,也不知道怎么测量。
          4.电阻档的电池电压下降对精度的影响也没有测,同样不知道怎么测量,原来电池电量不足,指针表测量表笔短路后会慢慢回落,指针表基本不用测量前把电池都换新的了。
         前两天进行胜利VC890C+的测量精度后,把指针C31-mA表和星牌500型指针表的精度测量。

楼主:
发一个原来外磁的星500内部图,现在手中的是内磁的表比较新。

楼主:
如果电阻档接近0Ω为满量程,这块表电阻档误差比较大。

网友D:
用于检修测量还可以,作为定量的仪表工具就得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于检修测量还可以,作为定量的仪表工具就得考虑了。

谢谢,您说的是34401A和HP6626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高。。。。

谢谢关注,在做lm358做稳压电源电源时电源关机有一个电压上冲,用指针表测量特别方便显示上冲的表针摆动。

楼主:
根据前面老师意见重新调整按0欧为满量程,以表盘读数1Ω/5Ω/30Ω为:满量程3/3//2/3//1/3读数,10K档以1.5M代替1/3读数,精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