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BV铜芯线在家用中是不是只能用在照明电路了?

楼主(2019-12-24):
1平方的BV铜芯线在家用中是不是只能用在照明电路了?

网友:
照明最小都要用1.5平方,除了载流量外,还因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A:
好像“电建规”规程中明确规定,室内配线至少需2.5平方的绝缘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建规”规程中明确规定,室内配线至少需2.5平方的绝缘铜线。

农村插座用最小2.5平,照明最小1.0平

网友:
现在大功率电器多,插座线不能太细,自家装更不能省这点钱,以免后患无穷。

网友:
主要是差不多少了    我一般装修还是看具体的实际情况

网友:
插座布线至少不低于2·5平方安全第一.1平方的用于灯头布线易穿管.安装方便

网友:
1KW以下电器都可以使用,全天候使用最好不要超过500W。

网友:
1平方的,我用在双联开关的连接线。

网友:
1平方的线用在照明没问题,现在LED省电

网友:
室内电线的载流量还取决于端部的接线方式,打好端子,拧紧接好,1平方的线就是1平方的线,随便拧紧,一平方不见得比得上0.5平方

网友:
3A的用电设备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家用照明没问题!

网友:
关键还要看距离,君不见2000W的电器有的还用的是0.75平方的线?2000W按说应当用2.5平方的线,但你要是线长200米,2.5平方也扯淡,2.5平方线200米的话线阻都要1.36欧,2000W电器电阻大约24欧,线阻几乎要达到6%,太大了,1平方线如果只用5米,才0.1欧,线损可以忽略

网友:
问题的关键在导线要满足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满足电压降 以及温升,还必须有足够的动稳定与热稳定性,换个说法就是系统在发生短路时要能撑住这个短路电流造成的电动力以及温升带来的后果。经常见到一个短路就着火的报道,就是设计取值与保护有问题。因此小面积的导线就别使用了。

网友:
看距离,看用途……
如果一两米之内,两千瓦的功能偶尔使用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灯我都用1.5RVB了。1平柠个螺丝都拧不紧,折几下就断了,怎么用呀。 1平空开别用20安的

网友:
还可以在制作电子管收音机时当接线用(必须是铜线)。

网友:
   我家装修  照明主线 2.5  分路控制线1.0没有任何毛病

网友(2020-02-02):
2000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