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谢谢哥哥

楼主(2019-12-24):
这个是什么,谢谢哥哥,48伏设备上拆的

网友A:
电磁干扰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干扰滤波器。

是DC直流滤波器吗?

网友:
常州佳尼尔电子有限公司。左边接线路,右边接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C直流滤波器吗?

是的,电压80V以下直流设备滤除电磁干扰用。

网友:
不是写着EMI吗

网友:
滤波器,功能滤除干扰用的结构简单造价不高一般高档或今密设备电源输入用一般设备可有可无

网友:
emi 滤波器,这是独立款的,一般开关电源前面 220v 输入的地方 LC 电路就是

网友:
这是48v输入侧的EMI抗干扰滤波器

网友:
这是EMI。直流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