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物美价廉的热风枪

楼主(2019-1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拆焊台随便买买都差不多
如果是QFN封装芯片的话,其实烙铁整个芯片加热也可以拆下来。

网友A:
我也寻找中,虽然我也有一个二合一的焊台热风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工具不好还是我不会用!经常使用失败!主要现象是目标元件很难吹下来,吹不动,还有经常烤焦电路板,烤弯变形,甚至掉铜皮!!即使这样,元件往往还是纹丝不动!也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体会不到别的维修大师口中所说的吹焊快感!!
难道我应该直接上快克861DW才能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寻找中,虽然我也有一个二合一的焊台热风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工具不好还是我不会用!经常使用失败!主 ...

可能无铅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无铅焊锡

嗯嗯!无铅的更头痛!但往往有铅的我都能搞坏!!不知道是不是风嘴的问题,还是温度。

看视频上别人玩得不知道多爽。
而我感觉就不在同一世界。

所以我宁愿用烙铁也很少用风枪,阴影太大了!!

网友:
整个土炮啊  加热丝搞起来

网友:
发热砖+调光器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吹塑料盆的那种,价格低,低档预热,高档加热。平时多练习,用好了也很方便。用的不熟练容易吹出问题。既然会植锡球,重做BGA,取下来应该不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