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四线电阻档短接底数问题

楼主(2019-12-25):
六位半台表,四线测量时,短接开尔文夹或者用短路器短接,都有几十个字的底数(1-5mΩ),且底数每次不一样,差别很大,如果保持测试夹静止不动,短接底数经过一段时间会趋于稳定,但不会归零或者接近归零。做过零点校准,没有效果。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测量10K一下,尤其是几百欧姆以下的电阻,阻值短时间内很难稳定,且,每次测量结果差别很大!
对短接底数的值采集了一个曲线图,最开始大幅跳动,是我故意移动测试夹造成的,测试夹静止后,底数先是小幅增大,随后慢慢下降,经过很长时间后趋于稳定!

网友:
用着高位表真闹心,天天老是担心精度怎么样,跟基准差几个字,温漂怎么样

网友:
完全正常!诸如34401之类的台表短路测试都这样(其实34401就电压当很牛逼,其它档嘛一般般).
而且台表测试微小电阻都不给力,这些是豪欧计和微欧计干的事情。

楼主:
而且我发现测量小电阻的话,尤其是几欧姆以下的电阻,两线测量比四线靠谱,两线用了相对值后结果比较准,而且稳定,四线用了相对值也不行,读数老是不停的变

网友:
台表没用过

手持表二线制对刀位要求高, UT大多表采用电压线不过刀位,实际感受短路表笔很稳定。

土制毫欧表,也是用4线制稳定。

不理解
等着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测量小电阻的话,尤其是几欧姆以下的电阻,两线测量比四线靠谱,两线用了相对值后结果比较准,而 ...

怎么可能?几欧姆的电阻四线测试才靠谱(这不用解释原理了吧)。如果你的表真是四线测还不如二线测,那你得检查你的测试线或者台表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几欧姆的电阻四线测试才靠谱(这不用解释原理了吧)。如果你的表真是四线测还不如二线测,那你 ...

我就是因为这个发帖询问的,如果能确定是我自己DIY的开尔文测试夹性能太差造成的,我也认了,就怕是别的问题!反正四线短接底数还不如两线稳定。即便是用NULL清零了,也会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这个发帖询问的,如果能确定是我自己DIY的开尔文测试夹性能太差造成的,我也认了,就怕是别的 ...

你 DIY 的测试夹肯定是有问题

未使用热电势补偿

开启热电势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测量小电阻的话,尤其是几欧姆以下的电阻,两线测量比四线靠谱,两线用了相对值后结果比较准,而 ...

如果你的表没问题,那就是测试夹的接触不良。

微小电阻一向 4 线测量

刚刚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夹子不良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夹子不良居多

我都被你惊到了,太厉害了。你不是摆拍吧? 哈哈。  我是自己做的夹子,肯定不会很好,但是,也试过短路器短接。底数和开尔文夹没多大区别。都有几十个字的底数,且每次基本都不一样。
我甚至试过用铜线直接固定在表的接线柱上把四个接线柱短接,都没某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被你惊到了,太厉害了。你不是摆拍吧? 哈哈。  我是自己做的夹子,肯定不会很好,但是,也试过短路 ...

以 6581 而言,100Ω 量程、8 位半,分辨率 1 微欧,对应激励 10mA,对应电压 10nV

你觉得不摆拍可能吗

关键是,即使不摆拍它也不是在很大一个范围内跳动,以不开热电势补偿补偿、7 位半分辨率而言,它是最末位个位数的几个数跳动(对应 10 微欧)

开了热电势补偿,8 位半分辨率下,也是最末位个位数的几个数跳动(对应 1 微欧)

也就是说,这种测试夹,质量好的,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现在你的问题有两个,

1、你的夹子质量不行

2、你的表不行

从你还用了专门的 4 线短路装置看来,很大可能是你的表也不咋滴

*6581 是 8 位半,拿它说事主要是说明质量好的夹子能达到的程度,当然 6581 本底噪声肯定比 6 位半表更低。同样是 6 位半,3457A 在 30 欧姆档分辨率是 10 微欧,末位两位跳动十几个字,也就是说,至少 1 毫欧姆位是 0 这一点是刚刚的

网友A:
从下面的图你已经用了4线短路器(可以排除四线测试夹的问题了),不应该有如此大幅度的跳字(正常情况是最后一位数跳),你的表有问题(要么表的零点校正不对,要么仪表周围有很强的空间电磁场干扰,先看看你电源线有没有可靠的接地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下面的图你已经用了4线短路器(可以排除四线测试夹的问题了),不应该有如此大幅度的跳字(正常情况是最 ...

一般的 6 位半,如果有 100Ω 档,通常提供 1mA 激励,末位 0.1mΩ 位对应其 100mV 档末位分辨率的 100nV

但楼主的表是一个温度计,所以它的 100Ω 档测试激励不一定是 1mA,可能是可选的,或固定为 100uA,这导致 100Ω 档在 6 位半下末位 0.1mΩ 位对应 10nV 分辨率,当然就超出大多数表的能力了。而且,说实话,横河的 7561 表还真不咋地,那么 7563 又能好到哪里去

楼主可以

1、测试一下表的测试激励是多大

2、看一下表自身 100mV 档的 A 类不确定度

就可以比较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 6 位半,如果有 100Ω 档,通常提供 1mA 激励,末位 0.1mΩ 位对应其 100mV 档末位分辨率的 100nV ...

yokogawa台表是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 6 位半,如果有 100Ω 档,通常提供 1mA 激励,末位 0.1mΩ 位对应其 100mV 档末位分辨率的 100nV ...

200欧档激励电流1mA, 200mV档短接有1-6个字底数。  两线电阻档短接有0.1-0.2Ω的底数,不过两线测量运用相对值功能测量小电阻比四线效果好很多,四线底数不稳,用相对值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欧档激励电流1mA, 200mV档短接有1-6个字底数。  两线电阻档短接有0.1-0.2Ω的底数,不过两线测量运用 ...

200mV档短接有1-6个字底数
+++++++++++++++++++
那么对应 100Ω(1mA)档,就是 1~6 个字(0.1~0.6 mΩ)

实际上呢?

btw. 你的 7563 如果有串口,可以用我的 DMMUart 分析短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V档短接有1-6个字底数
+++++++++++++++++++
那么对应 100Ω(1mA)档,就是 1~6 个字(0.1~0.6 m ...

200欧姆档,四线短接,底数不固定,少的时候不到10个字,多数情况集中在12-25之间,底数大的时候能到三四十个字以上!也就是说,底数最低1mΩ,通常都是2-3个mΩ,确实有点过大了,我把机器拆开看过,感觉设计也不太好,前后面板的插座都是通过又细又长的导线连到一块前后插座转换的小板上,每根根线的线阻都在0.1Ω左右了,会不会这些线也有干扰?现在就是不知道这表本身设计有问题,还是有故障。

楼主:
早晨冷机状态,四线短接底数0-3个字,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面板的插座都是通过又细又长的导线连到一块前后插座转换的小板上,每根根线的线阻都在0.1Ω左右了,会不会这些线也有干扰?

4 线测电阻的目的就在于消除导线和接触的电阻,所以这些连接线的电阻不会引入问题,其它高位表也如此。

单独的切换开关 PCB

乱七八糟的细线

某个用继电器切换的表,也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细线接到一排继电器上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欧姆档,四线短接,底数不固定,少的时候不到10个字,多数情况集中在12-25之间,底数大的时候能到三四十个字以上!也就是说,底数最低1mΩ,通常都是2-3个mΩ,确实有点过大了 ...

这种模糊的描述不是很好,最好有一个相同的表述方式。隔壁论坛通常用(指定速度,默认 10PLC)连续的 100 个样本的峰峰值和标准差表述这个问题,你可以统计一下,包括 2 线和 4 线的,看看是不是 2 线如你说的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晨冷机状态,四线短接底数0-3个字,很正常

就你描述的早晨冷机状态,四线短接底数0-3个字,很正常。

这就可以判定,就是台表的零点校正有问题(原因就是上次校准台表前,没有充分预热机器导致的)

你可以记录下早晨冷机正常时的温度,重复几次这个温度下测试,如果每次都正常,就可以100%肯定就是我说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描述的早晨冷机状态,四线短接底数0-3个字,很正常。

这就可以判定,就是台表的零点校正有问题 ...

做了两天测试,情况是:不管早晨还是中午,不管室温多少,只要是冷机状态开机,底数都很小,有的短路器甚至是负的底数,开机之后,底数会慢慢变大,经过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底数基本稳定,测试夹不同底数也不同,同一个测试夹也不是每次底数都一样,多数稳定后的底数在13-27个数之间。我试过把开尔文夹放到暖气片上加热,然后插到表上测试,短接底数直接变成了负50-60个字,温度降低后,底数慢慢升到正13-27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两天测试,情况是:不管早晨还是中午,不管室温多少,只要是冷机状态开机,底数都很小,有的短路器甚 ...

那就可以100%肯定,是上次台表的零点校正前,没有充分预热机器(一般预热时间最少要1小时—3小时)造成的。

(当然不排除表的时间太长,机内零件自然老化导致的零点漂移,这也需要校准才行。)

网友C:
我测的无感30毫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的无感30毫欧电阻

你的四线短接的话,底数多少?  我这个四线短接根本测不了小电阻,底数大不说,还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以100%肯定,是上次台表的零点校正前,没有充分预热机器(一般预热时间最少要1小时—3小时)造成 ...

有空我再试试校准,前些天校准,其实热机时间不短,好几个小时,不过,我这里温度比较低,只有十几度!可能是这表本身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四线短接的话,底数多少?  我这个四线短接根本测不了小电阻,底数大不说,还不稳定!

所以我问你有多不稳定(A 类不确定度),底数大是可以通过校准解决的,它不影响测量,但不稳定是不能通过校准解决的,影响测量。

基本上 A 类不确定度决定了仪表的实际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把开尔文夹放到暖气片上加热,然后插到表上测试,短接底数直接变成了负50-60个字,温度降低后,底数慢慢升到正13-27左右!

你这个夹子热电势略大,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打开表的热电势补偿,即使是我用同惠电桥的夹子,如果不开补偿,刚接上也有可观测的显著热电势,开启补偿后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问你有多不稳定(A 类不确定度),底数大是可以通过校准解决的,它不影响测量,但不稳定是不能通过 ...

死马当活马医,有空再试试校准一次,我这表测电压尾数也是1-3个字跳,好像也没有热电势补偿之类的功能!  四线测量小电阻,甚至还不如两线靠谱,两线用相对值,短稳还行,也能凑合测,尾数也是跳,四线底数用了相对值也不是很稳。我试着用手捏住插座插头,发现对温度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问你有多不稳定(A 类不确定度),底数大是可以通过校准解决的,它不影响测量,但不稳定是不能通过 ...

四线短接,底数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也能算稳定吧,有最多几个字的跳动。但每次短接底数都不一样,基本上12-35之间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被你惊到了,太厉害了。你不是摆拍吧? 哈哈。  我是自己做的夹子,肯定不会很好,但是,也试过短路 ...

这线质量差,也长

网友C:
最好选质量稍好的屏蔽线!

楼主:
刚才又做了冷机状态开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选质量稍好的屏蔽线!

好的开尔文夹都要几百元了,我这破表还不到1千  。 实在不行,我买个百八十的测试线试试。

楼主:
热机一个多小时后,直接用铜线短接接线柱测试四线短接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