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boost的疑惑

楼主(2019-1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看看电流都多大了?上了天了吧?这个是关键。

网友:
你选的这个电感是空芯电感,所以无论多大电流也不会饱和的。
当选择小电感值时(如10uH),充磁电流斜率大;而选择大电感值时(如220uH),充磁电流斜率就小。
所以在相同周期时间,最终流过10uH电感的平均电流比流过220uH电感的平均电流要大许多。然后,根据继流boost原理,转换为电压的能量与电感平均电流大小有正比关系,因此电感小的反而转换出较高电压了。
当然,实际应用电感作为能量转换元件,要考虑到磁能积不能太小而选择铁磁材料作磁芯,而磁芯电感元件在大电流下会发生磁饱和现象,这是设计时要考虑关键因素之一。
楼主可以将空心线圈电感改为磁芯线圈电感,再做仿真试试。

网友:
请给出10uH这个电感值的计算过程......

Vo=Vi/(1-D) 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有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电感电流是连续的。
电感取值过小,电流呈断续状态,此公式不成立。

网友:
电感取值有范围的,超过则电压公式不成立了。

网友:
不考虑电阻的话,你的电路电流至少10A 峰值 。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确实掌握得一知半解
猫怎么有没有什么书箱资料推荐,简明扼要别太冗长那种。

想详细学习,推荐《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网上有下载。

简明扼要的,试试,看看能不能说明白:

1、根据伏秒平衡原理,电感上升电流=下降电流,则平均电流等于电感电流变化值的一半。
  Ia=0.5ΔI

2、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感电流变化值ΔI可由下式求出:
  ΔI=(Vi*D*T)/L
则:
   Ia=0.5(Vi*D*T)/L

3、输入功率为:
  P=Vi*Ia=(0.5*Vi^2*D*T)/L
则:
  L=Vi^2*D*T/2P

主贴给出的参数:
Vi=5V
D=0.5
T=1/50K=2*10^-5 s
P=Vo^2/R=10^2/100=1W

以上参数代入(3)中的公式:
  L=Vi^2*D*T/2P=(5^2*0.5*2*10^-5)/(2*1)=0.000125H=125uH

注意:因为转换效率小于100%,即实际输入功率(0.5*Vi^2*D*T)/L要大于理想输入功率P,即L要大于Vi^2*D*T/2P,也就是说电感的最终取值要大于125uH。

以上是在给定占空比、给定输入电压、给定输出电压和功率的情况下求电感L的大概方法,不一定准确,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仅用于仿真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个问题哈:
从电感的计算公式看,电感大小与输出功率成反比,输出功率越小要求电感越大。假定用固 ...

从原理上说,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感储能,关断期间电感上的能量通过D续流为输出电容C充电,每个开关周期都有能量送到输出端。
输出端电容C如果没有卸放通道(负载开路)且能量还源源不断的拥入(反馈失效、占空比不变),能量无处释放,必然会导致C的端电压越来越高,直至击穿D使整个电路瘫痪。
刚看到回帖,回复慢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工作跟开关电源没多大关系,业余也没太多爱好。即便深入学习完了,总不用过几天也就忘了。
只是 ...

无线电的学习是锻炼自己运筹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复杂事物的综合处置能力,无论干什么这个能力都是决定性的条件。很多人一辈子打水漂都是这个能力的欠缺,所以“白”不用怕,努力就是了。坛子里一些老家伙可以看出他们工作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就是长期学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太客气了,用实体电路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个现象:当负载电流(10毫安量级)远小于预定值,且pwm占空比很大时 ...

胡乱分析,一楼那个电路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是电感内ΔIu等于ΔId,ΔI=0。当负载过小(占空比不变)时,下降电流比设计值偏小,造成电感内总的平均电流呈上升趋势,n个周期下来电感饱和,输入功以热能的方式在电感内阻和开关管Rds上耗散掉,造成电感和开关管过热。

驱动不足也会使开关管发热,您可以根据所用管子的Ciss和频率算一算栅极充电电流,小功率管一般在毫安级,大功率管甚至能到百毫安、安培级。驱动电路“弱”,提供不了足够的电流时Ugs上升“缓慢”,使管子处于线性区的时长增加,功耗增加,后果也是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