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电感到了,换哪种比较好呢?红环还是那个方块的?

楼主(2019-12-25):
TPA3116D2的功放,原来是一个小贴片电感,33uH的。想换个,改善一下音质。
有三种可选,都买来了:

网友:
好像电脑电源里有几个这样的线圈

楼主:
这两种不同呢,磁环是红灰环,应该是铁粉芯。那个方块的是铁氧体的。

楼主:
换上那个方块的了。感觉听感有提升。与后买来的那一个几乎无差别了。但这一个增益似乎略大些。
下面是后来又买来的一个,由于有两台了,就可以折腾换下来的那个。现在两台一样了。

网友A:
最近也购了一个带蓝牙的,听感还行,就是感觉蓝牙输入时,高音少了很多,改音频输入,音质好多了,高音明亮清晰。

网友:
俺买了一个论坛里交易的

网友B:
无论是磁环还是磁屏蔽结构的,都是磁芯截面越大越好,只要体积上允许。

D类放大器中的漏磁不是问题,只要磁路本身是闭合的就可以,而且只要不过分靠近输入端,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见过索尼D类,用的是全封闭电感,蓝牙效果好坏和芯片有关,无损的不比信号输入差,试过几种,一种四十几元的索尼无线耳机板接一个手机电池,接一个3.5插座,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磁环还是磁屏蔽结构的,都是磁芯截面越大越好,只要体积上允许。

D类放大器中的漏磁不是问题,只 ...

回复长短先生,兼楼主:

你们说这样的D类功放,用于功率不大的桌面音响,是纯甲类好,还是D类好呢?你们亲自聆听对比过没有啊。

我有个预感,感觉早晚有一天功放会是纯数字的更好,就如CD淘汰模拟磁带。只是目前的,暂时的还是甲类占优

你们怎么认为呢?

网友:
频率响应、电流大小及磁饱和参数根据功放ic调制频率、功率大小够用即可。

网友(2020-05-02):
D类要大行其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购了一个带蓝牙的,听感还行,就是感觉蓝牙输入时,高音少了很多,改音频输入,音质好多了,高音明亮 ...

这个上面的电容怎么像我搞得垃圾电容呢

网友:
这些电感的作用是为了滤除D类功放内部的几百千赫的高频电流,虽然这种高频电流人耳听不见,但会对一些电器产生严重干扰,音频电流是可以顺利通过电感的。所以要根据高频电流的频率来选择电感量,建议用示波器来检测一下输出端的残留高频电的电压,哪个电感换上去残留高频电压低就用哪个。我曾检测过手头的一些D类功放板,发现TPA类的板子普遍残留高频电压大,最大的达到6伏多峰值!而TDA类的板子普遍只有100毫伏左右。所以我用TPA的板子放电唱盘,会引起转速严重抖动,声音变调,喇叭里有噗噗的声音,而用TDA类的板子放电唱盘都很正常。测量情况见图片:
上图是TPA3110的,下图是TDA8392的。

网友:
用我那个6伏峰峰值的TPA3110的板子放音,等于加了一个几百千赫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喇叭线变成了发射天线,对附近的电器造成了很大干扰。

网友:
我现在用的几个D类功放都是用的TDA7498,见图片,电感都是图示的方形的,残留高频电压都在100毫伏左右,效果不错,音质也很好,那几个TPA类的功放都靠边站了。现在这个板子很便宜,最低的26元包邮。还有,带蓝牙的板子也用过,但感觉不好,主要底噪大,音质也不好,我想应该是蓝牙芯片离D类功放芯片太近了,板子里边的高频电压肯定很高,对蓝牙电路的影响小不了。所以现在都是用单独的蓝牙5.0接收器,放在功放外边,效果很好。

网友D:
用数字功放不小心把俺的笔记本烧了,现在用回晶体管功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功放不小心把俺的笔记本烧了,现在用回晶体管功放

烧的哪里?是烧的声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功放不小心把俺的笔记本烧了,现在用回晶体管功放

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长短先生,兼楼主:

你们说这样的D类功放,用于功率不大的桌面音响,是纯甲类好,还是D类好呢?你 ...

真不好意思,您的问题已经提了好几个月了,而我却没能给出正面回答,实在汗颜!

你们说这样的D类功放,用于功率不大的桌面音响,是纯甲类好,还是D类好呢?你们亲自聆听对比过没有啊。

我有个预感,感觉早晚有一天功放会是纯数字的更好,就如CD淘汰模拟磁带。只是目前的,暂时的还是甲类占优

你们怎么认为呢?

客观地说,D类放大器是为数字系统而生的,虽然它产生的初衷仅仅是为了降低功耗。如果不在意时间的消耗,D类放大器肯定会发展得比其它高级模拟系统要好。就D类放大器本身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开关放大器+平均值滤波器,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开关的性能和滤波的性能。开关的频率越高、边沿越陡,那么调宽波对信号的还原就越接近;滤波器的内阻越小、交换能量的效率越高,那么输出功率会越大、阻尼特性会越好。这些随着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地改进,如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那样。

假如D类放大器的各项性能不成问题,那么所要求的听音感受就会集中于数字系统的处理方式。相信有一天,通过这样一个系统的处理,您所听到的声音可以是纯甲类,可以是甲乙类,可以是电子管声,亦可以是晶体管声,全看您的数字系统如何处理。

现在的手机音频功放已经全部都是D类放大器,这与手机的内部组成是相符的。发送端的音频信号先经过音码器分成多个通道编码,接收到的编码信号再进入音码器解码,您听到的声音已经不是原生态了,是一个根据发送端音频所摘要的特征编码的合成信号,你的感觉就是“那个人”,但实际上“那个人”只是这个声音的特征模板。这种技术的优势在于占用频带很窄,只要编码通道足够多,还原的程度就越高。当代手机设备已经可以做到全音频段的模拟再造,音质的保存已经不是问题。

比较起来,D类放大器作为数字设备的一部分,有其发展的必然性,而模拟设备的简易性却又是开关放大器所不具备。就我个人来说,模拟设备是传递原生信号的最好途径,而开关设备却是为了超出初衷的绝佳武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烧的哪里?是烧的声卡吗?

不开机了,拆开发现声卡芯片爆裂,想拆下这个芯片,发现胶粘的太紧,就买过了主板换好了。猜想就是数字功放电源对地有20多伏的电压,笔记本对地也有一个电压,平时使用是先接好线的没事,有次使用时开机后接线就坏了,我想用来测音箱参数,线插来插去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了,拆开发现声卡芯片爆裂,想拆下这个芯片,发现胶粘的太紧,就买过了主板换好了。猜想就是数字功 ...

凡有开关电源多个电器连接;必先全部拔除电源线,数个电器间的联接全部接好无悟,才可从前级至

后级,逐一插上电源

这应成为【无线DIY者固有守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凡有开关电源多个电器连接;必先全部拔除电源线,数个电器间的联接全部接好无悟,才可从前级至

后级,逐 ...

说得很对,我就是没认真照这个规则做也烧了主板。现在用老式带变压器的功放,就好多了。

网友:
我建议改用磁珠。如果电抗嫌小可以用几只串接做低通滤波。

网友:
换个电感真的有那个大的改变吗?耳朵能听得出来吗?还是心理感觉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