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光能对电子管产生干扰,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12-25):
我用强光手电爆闪照射我的6N1+6P1 耳放,耳机中会出现出现和闪光同频的卟卟声,从远处照射也会这样。是什么原理?尤其是照6N1时,声音特别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子”(旧书里提到的名词,不确定与现在的光子是不是一回事)打到金属表面会激发出电子,基础书籍里是有 ...

决定能否被光子打出电子的主要因素是逸出功,就是光的波长,不是光的强度。波长不够,再强也不行。

网友:
光是电磁波的高频段???

网友C:
猜测一下……手电爆闪的同时也是电路间断性接通,不免有些电磁干扰吧。你应该拿不透光的东西遮住手电光线,然后靠近耳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一下……手电爆闪的同时也是电路间断性接通,不免有些电磁干扰吧。你应该拿不透光的东西遮住手电光线, ...

刚试了下,用东西挡住光,就不会有卟卟声了。 百度了下有真空光电管这种东西,好象有光电子

网友D:
高中会学一种现象叫光电效应

网友A:
这是您的思维有问题。用手电对准耳放发光,您能排除发光的同时不发出电磁辐射吗?

正确的做法是常亮状态,用遮光开闭的方法照射。或者不用强光手电,用其它强光光源。

科学思维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中会学一种现象叫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一直以为只是半导体有,电子管也有,比较意外。那电子管功放要把电子管罩起来了,因为我们用的灯都是有频率的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效应一直以为只是半导体有,电子管也有,比较意外。那电子管功放要把电子管罩起来了,因为我们用的 ...

旁热电子管的氧化物发射体就是一种半导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效应一直以为只是半导体有,电子管也有,比较意外。那电子管功放要把电子管罩起来了,因为我们用的 ...

读过一本讲电子管机理的书 是说氧化物阴极激活之后 氧化物之中会掺杂有碱土金属原子 作用类似于硅里掺杂的硼或者磷之类 本人非专业 只知皮毛

网友:
2楼质疑的很好,结果就对了;毕竟,电子管的栅阻很大,很容易感应周围的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您的思维有问题。用手电对准耳放发光,您能排除发光的同时不发出电磁辐射吗?

正确的做法是常亮状态 ...

可以确定是光照引起的干扰。因为手电离电子管半米远也会产生影响,当用不透光的物体挡住光,就没有干扰了。 应该就是电子管的光电效应了,6N1是开屏光可以直接照到阴极,而且照6N1的不同三极管,对应的边的耳机干扰明显,没照到的一边没有干扰。

网友:
光也属于电磁波,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光照引起的干扰。因为手电离电子管半米远也会产生影响,当用不透光的物体挡住光,就没有干扰了 ...

这样就对了,用遮光的方法试验,排除电磁干扰。

光电效应在普通电子管里有反应,以前没听说,楼主有探索精神,佩服!   有点意思,以后也试试。

网友:
带爆闪的差不多是全金属筒了,具备一定自屏蔽效果,强光手电有强、弱、爆闪、三档,楼主试试看弱光挡

网友:
光是电磁波,也是粒子,简而言之,光是由物质组成的,不但具有能量,还具有动量,光子的动量p=h/λ

网友:
做了一下试验,确实存在这种现象,LED强光手电照射开屏的6N1会存在干扰,闭屏的6N1则没有干扰,而且可以确定不是LED手电开关通断时候电磁辐射的干扰,光线只要没有照射在开屏管的栅极部分就没有干扰。

网友:
光是电磁波的一个频段,当然对电子束有影响了,电子管的阴极外面都包着屏

网友E: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显现管的偏转线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显现管的偏转线圈

显像管偏转线圈和光有什么关系?求解

网友:
光有波粒二象性

网友:
光子激发阴极电子发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像管偏转线圈和光有什么关系?求解

看来打渔肯定用不到电子学知识。除非电鱼。“主次颠倒,因果不分,我的泪在肚子里面流”

网友:
80年代和以前的摄像机还是电子管头成像的,后来索尼弄ccd半导体。刚工作时厂里进口的英国50年代二手设备还是电子管光电管,一个传统钨丝灯象小手电一样射着这个电子管光电管来检测设备运行,领导是电子技术外行,但管理内行,严格规章制度怕设备弄坏,当时这个光电管坏过派人去英国采购过,当年仅管子800英镑,其实那时可以改成当时电视遥控器的红外对管。

网友B:
“光子”(旧书里提到的名词,不确定与现在的光子是不是一回事)打到金属表面会激发出电子,基础书籍里是有提到的(还记得好像是一个光子可以激发出出两个电子,不知记的对不对),一般情况下激发出的电子会被拉回金属内部,但处在电场之中的情况就有差异,激发出的电子会被电场左右,形成电流,这就是所谓的光电效应

早先没有足够的光强,一般人体验不到,现在有了激光手电,其强度超乎想象,普通真空器件也能体验一把

其实光还有压力,常见的太阳光产生的压力大约有3g/平方公里,多用一些激光手电,找个足够灵敏的天平,或许还能玩一把

网友:
你可能拿了个X光電筒,不然這光子動能怎能打出電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来打渔肯定用不到电子学知识。除非电鱼。“主次颠倒,因果不分,我的泪在肚子里面流”

偏转线圈是控制电子束的偏转的,电子轰击荧光屏,荧光屏发光。两码事吧?

网友:
阴极发射电子用的是加热能量,这里强光手电也是个能量源,其激活阴极的程度除掉能量的大小还与光的波长有关。下面的电真空器件“光电管”可以做理解参考。

网友:
手电灯在开启瞬间也是有电磁波产生的,也会影响到电路,就象老式日光灯启动瞬间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偏转线圈是控制电子束的偏转的,电子轰击荧光屏,荧光屏发光。两码事吧?

肯定是两码事

网友:
你把耳放音量关到最低,还有就是耳放电源干扰,用电池供电还有那是装机技术问题,耳放是最苛刻的放大器.

网友:
初中好像学过
真空中两片金属片,光照后,会有电流通过,

网友:
光电效应是有的,再加上你的6N1是开屏的如果是6N2,6N3之类的就不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光子”(旧书里提到的名词,不确定与现在的光子是不是一回事)打到金属表面会激发出电子,基础书籍里是有 ...

激光手电没试过,老傻瓜相机闪光灯倒是试过,靠近些可以把薄纸轰出声音,薄铝箔轰得摆动,彩印的有的可以轰得染料变色

网友:
光电效应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您的思维有问题。用手电对准耳放发光,您能排除发光的同时不发出电磁辐射吗?

正确的做法是常亮状态 ...

您这种做法肯定不属于最合适的,或者说简洁的。物理遮光开闭的速度能做到和电源开关的速度一样快么?用什么机构来实现?
最容易的判断方法见二楼。

网友:
可能是光电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您这种做法肯定不属于最合适的,或者说简洁的。物理遮光开闭的速度能做到和电源开关的速度一样快么?用什 ...

没看懂您说的。遮光开闭让光进入,只要有改变的反应就够了,哪怕只响一下,跟速度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您说的。遮光开闭让光进入,只要有改变的反应就够了,哪怕只响一下,跟速度有关吗?

不够,不会只响一下,跟速度也很有关系。
因为需要有一定频率的低频调制光去轰击电子管,才有可能产生人耳听到的声音。像您说的用常亮光只是把遮光打开,人是没法感受到这种反应的。
胆机也有,手电也有,可做下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光携带着能量激发电子管屏极引起电子溢出。

光对阴极影响远大于屏极 查查逸出功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决定能否被光子打出电子的主要因素是逸出功,就是光的波长,不是光的强度。波长不够,再强也不行。

逸出功可不是光的波长 而是材料固有的性质 单光子光电效应方程 Ek=hν-W0 Ek是电子逸出表面时的初速度 h为普朗克常数  v(其实是希腊字母)表示入射光频率 W0为表面的逸出功 和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决定能否被光子打出电子的主要因素是逸出功,就是光的波长,不是光的强度。波长不够,再强也不行。

其实如果用极强的激光作为光源 可以发生多光子光电效应 波长不够短也能出电子

网友:
手电筒的LED驱动电路本来就是一个噪声源,   为啥光照就有声音?  因为手电是个屏蔽筒,  灯珠裸露在外,  这个噪音通过灯珠向外泄漏,光背并同样有对焦作用    明白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逸出功可不是光的波长 而是材料固有的性质 单光子光电效应方程 Ek=hν-W0 Ek是电子逸出表面时的初速度 h ...

打错了 Ek是初动能 丢人

网友:
光偶尔可以变成电子,然后再变回光子,应该是变成电子的光干扰了电子管……研究光那就太深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逸出功可不是光的波长 而是材料固有的性质 单光子光电效应方程 Ek=hν-W0 Ek是电子逸出表面时的初速度 h ...

都是语言简化惹的祸。  当然逸出功不是波长,不是一种概念。材料本身的特性。最早发现光电效应的故事好像是用紫外线照射锌板,可以发出电子,哪怕微弱强度的紫外线也能激发出电子,但是普通白光无论多强也发不出电子。锌板材料就有一个可以被激发出电子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某数值的光线的波长,只有短于这个波长的光线才能使该材料被激发出电子。而波长越短其激发能量越高。
    阴极材料受热后在电场作用下发出电子也有逸出功的概念,容易发出就是该材料逸出功低,钨丝涂钡就可以降低逸出功。

但是电子管阴极材料和屏极材料受白光照射会发出电子进而改变管内电子流未曾听说。

用强光手电和强光激光手电使劲照射了自己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各电子管,在最大音量状态下未发现丝毫噪音音量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光携带着能量激发电子管屏极引起电子溢出。

在屏极正电场的作用下即使电子想逸出恐怕也会被强行拉回。阴极被照射逸出电子飞向屏极改变屏流才有可能。是这样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都是语言简化惹的祸。  当然逸出功不是波长,不是一种概念。材料本身的特性。最早发现光电效应的故事好 ...

光电效应理论上也是可以在氧化物阴极表面发生的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楼主的情况还真的值得商榷 到底是光生电子还是别的什么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电效应理论上也是可以在氧化物阴极表面发生的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楼主的情况还真的值得商榷 到底是光生 ...

氧化物阴极在热状态下即使能被强光照射后发生额外的电子流,恐怕在强大的电子热噪声中也被掩埋了,能否表现出来值得怀疑。

真正的光电管(电子管式)内部涂活跃金属,比如铯。加电压。也仅仅伺候微光,很娇贵,如果受强光,立即被照瞎了。

如果电子管热阴极或屏极能反应普通光,的确是新课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激光手电没试过,老傻瓜相机闪光灯倒是试过,靠近些可以把薄纸轰出声音,薄铝箔轰得摆动,彩印的有的可以 ...

是氙灯爆闪时管壁瞬间加热的后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氙灯爆闪时管壁瞬间加热的后果吧?

的确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