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星502甲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9-12-26):
机子太老,没有找到电路图

网友:
到这里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0851-1-1.html

网友:
沙发热心助人,赞。

网友:
        上个能看到管子的图就更好判断了,因为那时的老收音机,同型号的序列号不同,有的是大八脚,而有的却是花生管。

网友A:
        红星502在《国产广播收音机手册》中没有录入,是从红星503开始的;而在《国产收音机》第一册中有红星502,但没提甲乙,大八脚管子,电路图可参考红星503,但不同的是红星502的电源变压器是自耦的,就是底盘带电,维修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星502在《国产广播收音机手册》中没有录入,是从红星503开始的;而在《国产收音机》第一册中有红 ...

是的友!502是自耦变压器,管子也有所不同,503电路图我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友!502是自耦变压器,管子也有所不同,503电路图我有。

红星502图片

红星502图片

网友A:
        图片是我用手机拍的,比较大也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我用手机拍的,比较大也很清晰。

谢谢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