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请教图中这个小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12-26):
小弟才玩电子管不久,有些问题实在不懂,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就是图中的C76那个2200PF的电容,黄色高亮显示

网友:
消振等等~

网友:
这问题,还是你动动手,,把它取掉听下有何变化。

网友:
校正感性负载的相位。

网友:
衰减高频,提高信噪比。

网友:
冯报本《超外差式收音机》:“在简单的收音机里,对于音调的修正是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并联一个所谓'音调电容器’,借以改变末级输出管屏极回路里对于音频的阻抗,将其中一些高音频(叫啸声等也在这些频带上)从它上面旁路,扬声器发出的低音效果就相对地突出了。”

网友:
早期电子管收音机都有此电容。现自装机大多取消此电容,主要目的高音明亮通透。

网友:
老设备的音源频带很窄,例如收音机音源的高频基本不超3-5K,功放过款的频带反而容易引入高频噪声,所以这里并个对地的电容,对高频进行过滤,相应提升了信噪比。这些电路用到现在的音源,这些“措施”就要考虑取消了,否则衰减高音听起来发闷。

网友A:
因为有良好的输出变压器,此电容大多都不加了。

网友:
C为音频旁路电容器,用来旁路掉不必要的高音成分,对音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取值在2000微微法到0.01微法之内选择使用!

网友:
那是过去收音机特有的,现代电子管功放可以酌情减小或者干脆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良好的输出变压器,此电容大多都不加了。

这个6p1,画法上看,应该是束射4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6p1,画法上看,应该是束射4极管啊

电路原理是一样的,你看看甲类功率放大只有三极管与五极管束射管包含在内。不管什么型号的功放管无论是三极管还是五极管含束射管旁路电容的作用都是相同。

网友:
明白了,
我有几个el36,很多资料都说是五极管,但是从结构上看,有人又说是束射四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在关于EL36的专门讨论帖就已经说过了,欧洲人对于束射四极管和五极管没有明确的划分,把束射屏和第三 ...

明白,但是单词上又分得得清 pentode      beam tetrode,搞不清欧洲人是怎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