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漆包线

楼主(2019-12-26):
多股漆包线,彼此绝缘,怎么又好又快的把每一根的漆皮去掉?

网友(2021-10-28):
去漆剂一泡,一缕就掉了

网友(2021-07-27):
沙包或绞合的多股线漆包线,外國名叫尼兹綫。

由于技术限制,老收音機使用的那些蓝色沙包7X0.07或28X0.07多股线,是用的聚酯漆包线(早期还有酚醛漆包线),必须逐根去漆然后焊接。因为股数不多,倒也不显得麻烦。

老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把每根都用砂纸沙去漆皮。

————————

现在矿石机爱好者使用的多股线,可多达600股,工业上还有多达几千股的,几百几千股的细线,怎么能一根根的去漆啊?

不急不急
技术进步了,现在的多股纱包漆包线,采用的是聚氨酯漆包线或聚酯亚胺漆包线,具有“直焊”性——烙铁温度稍高点就可以,融化的焊锡会使漆包线表面漆自动脱落。一般看你的漆包线耐温级别,一般F(155),H(180)漆包线,焊头温度调到350-400就可自动挂锡。

技术会进步的,不能光看老书。

网友(2019-12-26):
如果是点零几细线,不用去漆,自粘自焊。较粗的可用火烧一下,马上放到酒精里面,可去掉漆皮。

网友A:
那就买多股裸铜线或铜绞线好了,通常的软电线就是这样。多股漆包线的用途就是这样,你要弄掉每个线的漆皮,功夫不如买根需要的多股铜绞线了,如果是研究或是闹着玩,那用火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多股裸铜线或铜绞线好了,通常的软电线就是这样。多股漆包线的用途就是这样,你要弄掉每个线的漆皮, ...

绕调谐线圈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根一根慢慢刮,再上锡,要有工匠精神。

网友:
没人干这事,可以把塑胶线去皮就行。

网友:
用上好锡的热电烙铁头在垫底板的松香里刮掉每一根漆包线的漆皮,镀上焊锡亮亮的为止。这个办法除掉漆皮不伤导线,尤其对细线很好用。用刀片刮漆细线很容易断。

网友(2020-02-20):
细线直接放松香里用烙铁压刮上锡

网友(2020-04-02):
数量相同多股漆包线,与裸铜线并绕效果是不一样的,中波收音机天线就是多股漆包线并绕。较细多股漆包线去漆确实比较麻烦,火烧容易断用刀刮也得小心翼翼,也可以把漆包线摊开用细砂纸慢慢磨。

网友:
扔在炉子里烧

网友:
最近买了多股的纱包线,用洛铁烫就行;
较粗的漆包线用刀子刮;
据说有漆包线脱漆剂;

网友:
细的漆包线我都是放松香上面,用烙铁轻轻摩擦就可以镀上焊锡了

网友(2021-07-28):
如果没有调温焊台,那就用功率稍大点的普通烙铁,比如50W-60W的,就可以直接焊了。

网友:
老漆包线要烧一下或刮一下。
现在的漆包线上锡,找一块没油漆木板,将多股线稍分散开些贴在木板上,吃足锡的烙铁头按在线头上轻轻刮,就能上锡,配合松香,一般正反线头两面上二次足够,线头吃上锡后,再并拢含上锡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