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50HI电源改可调讨论

楼主(2019-12-26):
   首先申明下,此贴是我这个小白鼠的求助帖。
淘宝买的这个电源想整成可调电源,在网上搜了半天,在这个大神林立的论坛找到参考资料,但这个只是参考由于版本不同,参考资料便无法照搬到我这个电源,于是乎我按照以前的经验口电路图,并得到一高人指点,高人介绍说,此类电源有用附加电源控制电压的方法,简单理解就是这个电源大功率输出是个主输出,然后靠一附加的电源串联后调控主电源。并且我在这电源上也找到类似结构。但由于知识有限,没法找到具体解决方法,想用抠出的电路请教大神给个解决方法。

这里背面有三个排队的光耦,中间那个光耦输出端经过一个电阻后跑到vp3082的脚1,3082脚4经过一个电阻接到那 ...

这里背面有三个排队的光耦,中间那个光耦输出端经过一个电阻后跑到vp3082的脚1,3082脚4经过一个电阻接到那 ...

表笔所指出是那个小变压器的一路,并且是负极,但其七拐八拐链接到住电源输出正极,在主电源正极一处有俩类 ...

表笔所指出是那个小变压器的一路,并且是负极,但其七拐八拐链接到住电源输出正极,在主电源正极一处有俩类 ...

所有的调压都要围绕这五个光耦的电路摸索,另外那中指所指的俩光耦旁边,有一个小变压器,个人感觉就是那位 ...

所有的调压都要围绕这五个光耦的电路摸索,另外那中指所指的俩光耦旁边,有一个小变压器,个人感觉就是那位 ...

网友:
加油! 加油!我也有一个类似的DZY-48/50H (HE),但没时间折腾。

网友:
插件小板版本改258旁r101电阻可以简单调压

网友A:
没有这个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知道芯片就大致能知道改法。

网友B:
我有空找找我那里有这个资料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知道芯片就大致能知道改法。

用的是LM258 但是附近的电路很怪异 不知道改哪个 大神有方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空找找我那里有这个资料

哥们找到资料没?

网友(2020-06-29):
怎么改     谁能帮帮我

网友(2020-09-23):
stm32f103软pwm驱动的,估计得改软件。刚刚花100买了一个欲改无果。等高手出现搞定。分别加了电位器试验,结果都保护了。元件太小看着眼花,刷了三防漆更难。

数码之家某玩友提供线路图

数码之家某玩友提供线路图

网友(2021-01-04):
刚到手一个在研究

网友:
借其他论坛图片,照图增加1个50K电位器就可以。调压范围1-60v。

网友(2021-06-01):
问一下用这个模块充电瓶,满了能自停吗

网友(2021-07-03):
网上能找到这电源的电路图 不知是哪位大仙画的 看着废眼 看着累

网友C(2021-09-19):
借用其他论坛的。调流试了一下。R64不行。。。

网友:
我有各种电源的改装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用其他论坛的。调流试了一下。R64不行。。。

真清楚 什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