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寸黑白显像管代换

楼主(2019-12-26):
一台北京牌860-1的显像管尾座碎了。可否用这台夏普的代换
都是12寸黑白显像管

网友:
大小合适,偏转角一样就行,电气参数差一点好整。

网友:
这个最好 查看显像管型号的电子枪尾部管脚功能顺序是否相同

楼主:
直接断裂了

网友:
你说 这个还有修的意义吗

楼主:
有啊,修好好好玩的呀

网友A:
偏转角度 电压方面的调整 就可以

网友:
黑白小屏管引脚基本一样,1.5栅极,2阴极,3.4灯丝,6加速极。7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转角度 电压方面的调整 就可以

请教电压还需要调整吗?直接换上去不行吗?

网友:
显像管的调换须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安装方面的问题,有时换个品牌,可能其安装固定的方法不同。其次是显像管各脚的电压问题,其电压的分类基本上分三类,1、高压,高压的不稳会影响亮度和显像面积的大小;2、聚焦电压,聚焦电压的高低会影响图像的清淅度,就如同照相机的调焦。3,阴极电压,会影响图像的质量。高压和聚焦电压均由行变提供,阴极电压由视放板提供。最后还得考虑显像管的管脚排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电压还需要调整吗?直接换上去不行吗?

不同显像管的灯丝电压 加速极电压 聚焦电压不同 不能直接代换  有的显像管偏转度不同还需要适当降低或者提升扫描电路部分
如果显像管一致可以不用考虑这些

网友:
国产细径管从日本引进与日本细径管参数基本一致可以互换.

楼主:
换了,变成这样了,哈哈哈

网友:
偏转线圈不要换,还用原来的就行,两机电路不通,偏转线圈参数不一样,不能跟着一起换,只换管子就行,

楼主:
好的,明天换原来的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换原来的线圈

是的。偏转线圈不要换,还是用原来的就行。看显示屏的光栅不满屏,多数是新管的偏转线圈与原管的偏转线圈参数不一样。

楼主:
原来是保险丝座接触不好,很奇怪的,用万用表测量是通路的,但是却不开机,拆下来察亮装回就能开机了,但是变成下图的样子,是换了显像管,按大家说的用原来的偏转线圈,怎么处理呢?

楼主:
能收到台,声音正常,很不错,就是图像不正常

网友:
行、场扫描同时出现故障,先检查供电部分。

楼主:
供电部分检查了,没问题吖,但是故障仍然存在

网友:
一,加入图像信号上图看看图像有什么变化,有时候单纯的光栅异常不容易判断故障部位。二,11.5V电源并联个25V2000uF电容器试试。三,对调一下场偏转线圈的两根线试试。剩下的就是场电路。

网友:
你这好比把名牌服装的料子补到低挡衣服上,直接修好哪台夏普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2020-01-30):
偏转线圈偏转度不对

网友(2020-02-29):
引用 楼主:
换了,变成这样了,哈哈哈

把偏转线圈接线看一下,改成串联或并联试试.不要轻易换其他的偏转线圈,几何不匹配.容易产生失真.

网友:
那台夏普机性能比北京的好,北京的是17伏滤波电解失效了

网友:
请把夏普的显像管的型号给出,好对比一下两只管的区别。

网友:
为何不修夏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