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做点焊机有点大

楼主(2019-12-26):
今天在老家找到一个变压器,初极线圈用的1.5的线,做个点焊机焊18650应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都是漏磁变压器,用微波炉做最合适,这个改装浪费了

点焊机可不是漏磁变压器

这种认识恐怕是从微波炉变压器得来的吧。
早先的微波炉变压器是要给大电容充电的,为了兼顾效率和开机浪涌电流,采用初次级分开的绕制方式,并加了磁分路,由于磁分路磁阻较高,仅在启动时瞬间参与,正常工作之后就没有他的事了,此时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变压器

漏磁、磁分路的目的就是限制极限电流,点焊机不考虑效率,利用初次级电阻就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还能因此而大幅度节省成本

常见的动铁式电焊机才是磁分路变压器,动圈、抽头式电焊机才是漏磁变压器

网友:
看大概尺寸做点焊机应该没问题,但这个变压器做点焊机肯定需要拆除次级线圈,要不然没空间

网友:
这种最外圈是初级,次级没法拆的啊,要重绕?

楼主:
测了下外面是次级,不需重绕,准备把次级拆再用80平方的绕,有时间了试下看能不能绕得了。

网友C:
请问一下,点焊机变压器El片需要留气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点焊机变压器El片需要留气隙吗?

就是一个4至5伏的普通变压器,瞬间工作,不留空隙。

网友:
用变压器做点焊机,不怕大,就怕小

网友:
前段时间绕了一个点焊机变压器,初级1.6线次级90平方,点0.2纯镍没问题

网友B:
点焊机都是漏磁变压器,用微波炉做最合适,这个改装浪费了

楼主: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个,郊果不是很好,只能点0.2以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个,郊果不是很好,只能点0.2以下的。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我也做了两个,E700全铜的只能点0.2以下的,E800吕包铜(内吕外铜)可以点0.2的,E800比E700大的多。那E900的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我也做了两个,E700全铜的只能点0.2以下的,E800吕包铜(内吕外铜)可以点0.2的,E800 ...

我的是E900,拆折旧 快装接头,直接链接,次级 是3*16平方并绕,0.2纯镍有点勉强,0.15纯镍与0.2镀镍很轻松,次级没办法,实在绕不进4并,不知道那些绕七八十平方的是怎么绕进去的,我的是3股16平方线拆出来并在一起最后别说用黄腊管,用电工胶带绕起来绝缘都不行,只好用单层电工胶带很松宽的隔了一层才绕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都是漏磁变压器,用微波炉做最合适,这个改装浪费了

请教一下,漏磁变压器是不是E丨片舌片间有间隙?装好后El片需要焊接吗?

楼主:
不用焊接,直接用。

网友:
我有一个162×85的铁芯,初级用1.5线绕了280多匝,装铁芯时才发现铁芯E丨片舌片有2mm的间隙,请问可以做点焊机变压器吗?装好后El片需要焊接吗?请前辈们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可不是漏磁变压器

这种认识恐怕是从微波炉变压器得来的吧。

谢谢分享学习了,微波炉变压器其实有点小了,我自己绕地变压器接近20斤,就是普通变压器,不过比微波炉变压器大很多,点0.2纯镍没问题,微波炉体积限制应该没多大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漏磁变压器是不是E丨片舌片间有间隙?装好后El片需要焊接吗?

漏磁变压器,瞬间电流大,微波炉的铁芯就是焊接的,

网友(2020-07-01):
变压器用大的好

网友:
80年代500VA的控制变压器铁芯可以吗?

网友(2020-10-20):
我也搞一个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了,微波炉变压器其实有点小了,我自己绕地变压器接近20斤,就是普通变压器,不过比微波炉变 ...

所以都用两个变压器

网友F(2023-01-13):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了,微波炉变压器其实有点小了,我自己绕地变压器接近20斤,就是普通变压器,不过比微波炉变 ...

你好,我搞了个17公斤的1500伏安变压器。想向您请教制作点焊机。你加我。聊聊行吗wx号码1610181910

网友:
初级1.5的线径,功率约900VA,做点焊机的变压器应该管用

网友:
我找了个900E铜线的,次级用25平方的双绕4T电流太大了,调到最小电流正好用。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搞了个17公斤的1500伏安变压器。想向您请教制作点焊机。你加我。聊聊行吗wx号码1610181910

不要搞变压器了,后来我又做了个电容的,效果比变压器好多了

网友:
      大孔兄的言论总是圭臬一般的存在,拨乱反正,去伪存真